ADS1282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3-04-09):
采用STM32F103ZET6为控制器,调试ADS1282,电路图采用手册上Fig70的图,如果您调试过,请留言,感谢!

网友A:
ADS1282这片子强啊,31bit,多少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1282这片子强啊,31bit,多少米买的?

300一片啊,相当贵了。。。话说,您调试过吗?

网友A:
没有啊,只用过ADS124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只用过ADS1242

1242是多少位的?一些管脚与1282类似吗

网友A:
24bit的,管脚兼容否未知

网友B:
个人认为你要直接找用过这个芯片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少,
但是大家可以协助你完成驱动编制。用过TI AD的朋友应该不少,你具体是做什么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你要直接找用过这个芯片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少,
但是大家可以协助你完成驱动编制。用过TI AD的朋友应 ...

+1

网友:
噪音怎么控制滴

网友:
这里的cc2530与ADS1282通信例子,

http://www.pudn.com/downloads520 ... /detail2157617.html

这有篇论文:

www.docin.com/p-234059776.html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助,我是检测几百毫伏的小信号,大家有看过这个芯片的手册吗?这款芯片有很多寄存器,也有许多可以控制的命令,目前,我按照手册上FIG70的电路连接,寄存器选用默认值,但是噪声很大的说,就像9楼所说,噪声不好控制,我没有连接别的外围,也没有控制任何寄存器,就是数据很不稳定,所以,希望大家看看手册,帮我看看如何设置寄存器才能保证稳定,正确的读数。谢谢大家了

网友D:
只调过AD7766 。24bit 128kb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调过AD7766 。24bit 128kbps

谢谢关心,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bit的,管脚兼容否未知

貌似有一些管脚一样,能否将心得指点小弟一二,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你要直接找用过这个芯片的朋友可能会比较少,
但是大家可以协助你完成驱动编制。用过TI AD的朋友应 ...

谢谢,我将目前情况写在下边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谢谢您的热情关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有一些管脚一样,能否将心得指点小弟一二,万分感谢

我用的是AVR,硬件SPI模式2搞定,没啥心得啊。不知道你遇到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AVR,硬件SPI模式2搞定,没啥心得啊。不知道你遇到啥问题

时序怎么设计的?寄存器呢?你的AD哪些引脚拉高了或者拉低了,哪些没有去控制?有效位能达到多少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序怎么设计的?寄存器呢?你的AD哪些引脚拉高了或者拉低了,哪些没有去控制?有效位能达到多少位? ...

AVR硬件SPI模式2

网友E:
要想噪声低,采用低通滤波限制信号的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想噪声低,采用低通滤波限制信号的带宽。

但是如果输入短接,测试外围电路或者芯片噪声,怎么降低噪声?

网友:
电源采用TPS763xx供电,或者采用LT的电压基准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调过AD7766 。24bit 128kbps

请问您是用SPI口调试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用SPI口调试的吗?

恩啊。。 STM32 用的SPI + D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啊。。 STM32 用的SPI + DMA

有程序吗?给我参考一下呗?谢谢啦

网友:
像你这测几百MV的信号,要降低噪声,可以加低噪声的仪表放大器,然后用好的VREF和AVCC,降低参考电压和模拟供电的噪声,前提是你程序没有问题。还有就是你要做到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