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头文件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09):
union { \
      unsigned char   _NAME;           /* The sfrb as 1 byte */ \
      struct {                        /* The sfrb as 8 bits */ \
        __BYTEBITS(_NAME, _A,_B,_C,_D,_E,_F,_G,_H) \
      };  \
    } @ _ADDR;

这里@是iar增加的新特性吗?ansi c没有这个操作符呀  求解惑..

网友A:
是IAR的特性,但不是新特性
是指定变量的存储地址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IAR的特性,但不是新特性
是指定变量的存储地址用的。

受教了 但是我自这样写了一个定义
union {
      unsigned char   myregister;           /* The sfrb as 1 byte */ \
      int i ;
    } @ 0x3F;
编译器报错
Error[Be022]: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for initialized variables (writable variables without the __no_init attribut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但是我自这样写了一个定义
union {
      unsigned char   myregister;           /* The sfrb a ...

指定地址只能用于两种情况,一个是常量(const修饰,一般放在flash中),另一个就是__no_init修饰的。也就是说这种变量不能被C运行时环境初始化。

网友B:
空间地址不允许初始化变量?要加关键字__no_init来修饰?
iomacro.h 有类似格式。
这样可以通过编译:
__no_init union {
      unsigned char   myregister;
      int i ;
    } @0x3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定地址只能用于两种情况,一个是常量(const修饰,一般放在flash中),另一个就是__no_init修饰的。也 ...

感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地址不允许初始化变量?要加关键字__no_init来修饰?
iomacro.h 有类似格式。
这样可以通过编译:

OK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