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驱动液晶屏只有黑屏

楼主(2013-04-09):
请求帮助:我写了一个简单的LCD驱动程序,根据时序来写的,但是一下载进去,屏幕就是黑色的,不论怎么修改都是这样,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我使用了DE模式,下面程序代码,clk是从PLL中引出的60Mhz,DCLK是像素时钟。
module de(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reg[7:0] red,
   output reg[7:0] green,
   output reg[7:0] blue,
   output reg  DCLK,
   output DE

);

//DCLK produce pll 1/2 div frequent clk 60M,DCLK 30M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DCLK <= 1'd0;
else       DCLK <= ~DCLK;
end

//H cnt
reg[9:0] cnt_h;
always@(negedge DCLK or negedge rst_n) //DCLK negedge locked data
begin
if(!rst_n)                cnt_h <=10'd0;
else if(cnt_h < 10'd928)  cnt_h<=cnt_h+1'd1;
else                      cnt_h <= 10'd0;
end

//DE_h
wire DE_h;
assign DE_h=(cnt_h<10'd128)?1'd0:1'd1;

//V cnt
reg[9:0] cnt_v;
always@(negedge DE_h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nt_v <= 10'd0;
else if(cnt_v < 10'd525)  cnt_v <=cnt_v+1'd1;
else                      cnt_v <= 10'd0;
end

//DE_v
wire DE_v;
assign DE_v=(cnt_v<10'd45)?1'd0:1'd1;

//DE produce
assign DE=DE_h&&DE_v;

//DISP area div xdis_cnt
reg[9:0]hdis_cnt;
always@(negedge D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hdis_cnt<=10'd0;
else if(DE_h)hdis_cnt<=hdis_cnt+1'd1;
else
hdis_cnt<=10'd0;
end

always@(negedge D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ed<=8'b0000_0000;
                green<=8'b0000_0000;
                blue<=8'b0000_0000;
        end

else if((hdis_cnt<200)&&DE)
   begin
      red<=8'b1111_1111;
      green<=8'b0000_0000;
      blue<=8'b0000_0000;
                end
                else if((hdis_cnt<400)&&DE)
        begin
                red<=8'b0000_0000;
      green<=8'b1111_1111;
      blue<=8'b0000_0000;
                end
                else if((hdis_cnt<600)&&DE)
        begin
      red<=8'b0000_0000;
                green<=8'b0000_0000;
                blue<=8'b1111_1111;
                end
                else if((hdis_cnt<800)&&DE)
        begin
                red<=8'b0000_0000;
                green<=8'b0000_0000;
                blue<=8'b1111_1111;
                end
                else
        begin
                red<=8'b0000_0000;
                green<=8'b0000_0000;
                blue<=8'b0000_0000;
           end

end

endmodule

LCD的DE模式的时序图
时序特性图
请做过的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LCD还要配置?许多LCD屏要送一些配置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CD还要配置?许多LCD屏要送一些配置的命令。

这个屏不要配置吧?我看了它的手册,传上来大家给看看,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LCD还要配置?许多LCD屏要送一些配置的命令。

这个屏不要配置吧?我看了它的手册,传上来大家给看看,出出主意  ,回复重了

网友:
背光打开了吗

楼主:
打开了的

楼主:
没有下载程序前打开背光了,是白色,下载程序后成了黑色,不论是写的什么颜色

网友:
你没有给HSYNC和VSYNC信号,确实及肯定屏不会亮……

楼主:
不是LCD有两种模式吗?在DE模式时候不需要HS,VS的吗,我还参考了其他的屏,如群创的也是分为这两种模式

网友:
那可能就是别的问题了。

楼主:
嗯 我去好好检查下

网友:
仿真下时序   这个主要还是时序。

楼主:
就是对时序这个理解的不行,上面的那些复位都应该做相应的处理的,但是时序有点难,摸不着头绪,能不能讲一下呢?

网友:
看手册上有个开关
disp(31pin)  确认一下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建议先试用 RGB mode 试一下 看看能不能点亮

楼主:
正在寻找解决办法中,谢谢

网友:
程序有冲突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这块LCD终于是被我折腾出来了,上面的程序还是有些问题,其实黑屏是因为时钟还是对了,但是没有传过去数据导致,默认为黑屏。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自学真的是很锻炼人的精神

楼主:
传倒了!!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