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开关!求场效应管开关电路或晶体管开关电路

楼主(2013-04-09):
目的,单片机引脚控制后一级电路电源通断,中间需要有个开关电路。
简单参数:
1、后一级电源3.3V,最大电流不超过200mA
2、控制后一级不通电时,开关电路本身功耗低
求场效应管开关电路,或者晶体管开关电路。
谢谢各位!

网友A:
一只SI2301完事。

网友B:
FMMT718, SOT-23

网友C:
这个图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只SI2301完事。

求一睹电路风采

楼主:
引用 网友B:
FMMT718, SOT-23

求一睹电路风采

网友D:
看看这个吧,两个三极管。可以过很大的电流的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一睹电路风采

9楼大师已经贴出电路,如果用FMMT718可以替换其图中的Q1。
FMMT718是PNP开关管,SOT-23封装,导通压降仅10mV,Ic为2.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行吗

感谢,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吧,两个三极管。可以过很大的电流的额。

感谢,试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师,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楼大师已经贴出电路,如果用FMMT718可以替换其图中的Q1。
FMMT718是PNP开关管,SOT-23封装,导通压降仅10m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

啊~~~~!我哭了,之前弄了好几个电路做开关都不行,最后我弄了这个最简单的,行了。我把不行的到时候贴出来,求指导一下。

楼主:
之前类似这种电路,下面有个电阻到地,中间或用光耦,或用场效应管,或三极管都不行。电源箱显示电流变化基本不变,而实际负载工作时需要的电流是不一样的,因此负载一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E:
两边不共地吗?
PNP三极管导通的压降不低吧?
R2多大的阻值?要分掉负载的电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边不共地吗?
PNP三极管导通的压降不低吧?
R2多大的阻值?要分掉负载的电流吧? ...

三极管能导通的,电压也是对的,约3.3V,2边共地的,R2的阻值我试了好几种,从1K到20M选了几种,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能导通的,电压也是对的,约3.3V,2边共地的,R2的阻值我试了好几种,从1K到20M选了几种,还是不行 ...

你连最基本的电路分析能力都不具备,还是先补补基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连最基本的电路分析能力都不具备,还是先补补基础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刚入职场不到一年,平时硬件是另一位同事设计,虚心请教。请大师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F:
4楼的可以,16楼貌似也可以,17楼不行
4楼还要加下拉电阻比较可靠,场效应管是不是应该有保护看具体电路。
用三极管的话,最好两级,开关速度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刚入职场不到一年,平时硬件是另一位同事设计,虚心请教。请大师帮我分析一下。 ...

你先告诉我15楼和16楼两个图有什么区别,为什么15楼的可以16楼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告诉我15楼和16楼两个图有什么区别,为什么15楼的可以16楼的不行?

大师面前献丑啊,16楼的图,管子处于饱和区,R2会分流,其他的我说不下去了,真的,求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F:
4楼的可以,16楼貌似也可以,17楼不行
4楼还要加下拉电阻比较可靠,场效应管是不是应该有保护看具体电路。

其他电路还没有试,目前15楼的图,成功。求看一下2级的开关电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面前献丑啊,16楼的图,管子处于饱和区,R2会分流,其他的我说不下去了,真的,求真相 ...

R2是多大没标出来,如果是0.1欧那当然不行,如果是1M那就跟不存在没啥区别。
我是没看出15楼和16楼的区别,求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是多大没标出来,如果是0.1欧那当然不行,如果是1M那就跟不存在没啥区别。
我是没看出15楼和16楼的区别 ...

R2没标是因为我换了很多档位,从1K~20M,换了好几种我能找到的电阻,我的负载是语音芯片,播放时有100多mA的电流~几十mA不等,15楼的图工作正常,16楼的电流不行啊,最后可能还是用了1K的电阻,一直徘徊在十几mA,上不去,所以语音放不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R2没标是因为我换了很多档位,从1K~20M,换了好几种我能找到的电阻,我的负载是语音芯片,播放时有100多m ...

你的意思是负载100多mA的电流,多并联个20M电阻都不行?
3.3V / 20M = 165nA,你确定你的实际接法和16楼的图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负载100多mA的电流,多并联个20M电阻都不行?
3.3V / 20M = 165nA,你确定你的实际接法和16楼 ...

一直在线等您回复;是个,2个晚上都睡不好,一直在想为什么。为了严谨些,我明天再去试一下,试完我把结果告诉您。今天您那句教育的话是离开学校后首次这么的振奋,求推荐好书,学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线等您回复;是个,2个晚上都睡不好,一直在想为什么。为了严谨些,我明天再去试一下,试完我把结 ...

图是没问题的,有问题只能是电路和图对不上号,细心检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没问题的,有问题只能是电路和图对不上号,细心检查吧。

好的。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是没问题的,有问题只能是电路和图对不上号,细心检查吧。

大师,确实是自己没有做到位, 是那个9012的问题,换了9012,16楼的电路也可以了。谨记谨记!谢谢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