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M12864液晶如何实现垂直画面旋转

楼主(2013-04-09):
很多说明书都写着支持垂直界面旋转 可是没有找到相关指令啊

看不懂说明书了

请问怎么使用代码实现屏幕旋转180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节+位翻转

还是不明白 如果是带字库的液晶该怎么办呢

网友B:
取模的时候注意方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模的时候注意方向就行了

不用取模  直接是带字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