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FPGA的速度谁快?或者说在哪些方面,为什么

楼主(2013-04-09):
都说FPGA在处理数据上比ARM快,在通信、视频图像处理方面,这是为什么,现在ARM的总线处理速度不是也很快吗

网友:
我只知道fpga是纯硬件在处理数据

网友A:
现在ARM的总线处理速度不是也很快吗

能给出个明确的速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ARM的总线处理速度不是也很快吗

能给出个明确的速度吗?

内部高速总线上的设备像中断控制器、NAND FLASH控制器、摄像头等,可配置100M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高速总线上的设备像中断控制器、NAND FLASH控制器、摄像头等,可配置100M啊 ...

fpga有12.8G的收发器

网友B:
ARM是用软件实现业务的,而fpga是用硬件实现的,你说谁快?
ARM是通用的,而编程后的fpga是专用的,你说谁快?

网友:
这咋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是用软件实现业务的,而fpga是用硬件实现的,你说谁快?
ARM是通用的,而编程后的fpga是专用的,你说谁 ...

ARM用软件实现怎么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ARM用软件实现怎么理解?

就是不管什么功能都要软件去一步步操作  而FPGA  整好后 就是一个硬件电路。而且是真正的并行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管什么功能都要软件去一步步操作  而FPGA  整好后 就是一个硬件电路。而且是真正的并行执行。 ...

软件不都最终用汇编吗?汇编也是配置寄存器啊,FPGA也不是配置寄存器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不都最终用汇编吗?汇编也是配置寄存器啊,FPGA也不是配置寄存器吗

你对FPGA的理解有问题

网友:
顶6楼,一个通用,一个专用。

两个东西完全不是一个体系结构内的东西,没啥可比性。

想了想,应该是ARM通用,FPGA更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FPGA的理解有问题

可能有点说错了,FPGA是组合电路与逻辑电路的操作,但是ARM到最底层也应该是这些啊,速度区别在哪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有点说错了,FPGA是组合电路与逻辑电路的操作,但是ARM到最底层也应该是这些啊,速度区别在哪里啊? ...

你还是没有理解     FPGA综合好后是电路,而ARM 光有电路还是不行的 还的有软件控制才能工作。  好多MCU的原型都是在FPGA上验证的。

FPGA  实际上就是设计硬件电路。

网友:
我不会FPGA ,但我知道FPGA是硬件连接,和单片机不在一个等级上

网友B:
ARM执行的是指令,要完成取指、译码和执行至少三个部分,每一个步骤都是通过复杂的时序电路完成,
而编程后FPGA就是一个时序电路,因为不需要考虑通用,所以会编程为专用的时序电路,复杂度同CPU比简单太多。
复杂的FPGA是可以通过编程成为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有点说错了,FPGA是组合电路与逻辑电路的操作,但是ARM到最底层也应该是这些啊,速度区别在哪里啊? ...

错了,FPGA底层是SRAM。

网友D:
首先要明确“速度”的概念。从组合电路与逻辑电路角度看,具体到某一个门电路级别的微观速度确实无本质区别,而且这个速度与半导体工艺有关,与ARM还是FPGA无直接关系。
通常所说的速度快是指完成一批事务的宏观上的速度,从这点讲FPGA在多数情况下就比ARM快多了。区别在于ARM只能靠预设的指令集的顺序执行完成事务,软件和程序是灵活的,但执行过程是顺序串行的;而FPGA则可以靠逻辑的综合布线直接构成等效电路完成事务,执行过程是并发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完成A*B+C*(D+E)这样一个运算,ARM通常需要若干条加法和乘法指令分几“步”完成,而FGPA则可以综合布线为两个加法器和两个乘法器一“步”完成,你说哪个更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M执行的是指令,要完成取指、译码和执行至少三个部分,每一个步骤都是通过复杂的时序电路完成,
而编程后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要明确“速度”的概念。从组合电路与逻辑电路角度看,具体到某一个门电路级别的微观速度确实无本质区别 ...

十分感谢!

网友:
哦,有点了解了。

网友:
总结,19楼说的最到位

网友:
声音和光,大家都可以叫波,声波,光波,谁快?

网友:
ARM是按照设定的顺序”串行”执行一系列的动作,而FPGA是并发的运行的若干组的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电路。当然是并发的快了,前提是FPGA 设计合理。

网友:
学习学习。不过比较两个本身不是一个系列的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
学习了,十分感谢

网友:
fpga可以做到真正的并行,arm则不行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

FPGA      就是 强劲独立显卡  播放35G的蓝光,   硬解码~~ CPU 占用率很低.

ARM      就是你用I7 CPU 加集成显卡 播放     用软件解码,   CPU占用率会很高.

网友:
月经帖,鉴定完毕,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