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连接不上 求帮助!

楼主(2013-04-09):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Bad JTAG communication  弄了很久都没弄好  求帮助啊!

网友:
上电路图

网友:
用的什么开发板?

网友:
检查接线、上拉电阻

网友:
用J-Link Commander链接看看,提示什么信息。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开发板?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开发板?什么牌子的?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帮助 我是没有设置芯片的型号 呵呵 低级错误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