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用过DAC122s085这个DA芯片,驱动能力怎么样?谢谢

楼主(2013-04-09):
如题,这是个电压型的DA芯片,想控制0~5V的可控电源,不知道怎么接合适,输出还用加上拉电阻吗?ref直接用5V电源不知道可以吗?谁知道给讲讲呗,谢谢大神。

楼主:
各位大神,都没用过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A:
attach://103111.jpg
这短路和开路指标很清楚了

网友:
DAC输出接 上拉?你想干什么?

你的 5V电源 跟REF一样,是恒定不变的吗????

楼主:
不知道DAC的驱动能力啊!没用过,呵呵,板上电源是5V,查看了些资料说是基准电源的输入必须大于输出,那我是5V的,也需要输出5V,是不是还得需要个升压电路啊,直接接上板上的5V不知道可行吗?需要DAC输出是0-5V之间,可以直接接可调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tach://103111.jpg
这短路和开路指标很清楚了

大概看明白了,有些细节不清楚,谢谢大神。以前没做过这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