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定义的一点疑问,请教!

楼主(2013-04-09):
如下宏定义如何解释?
#define D4D_GET_LABEL(pObj)    ((D4D_LABEL*)((pObj)->pParam))

其中D4D_LABEL是一个已经定义的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D4D_STRING textBuff;    // label text
    D4D_POINT scrPos;        // position on the screen
    D4D_SIZE  scrSize;       // size on the screen (focus rect only, bitmaps have own size)
    D4D_COOR radius;         // corner radius
} D4D_LABEL;

网友A:
缺乏必要信息:
pParam从哪里来?
pObj所指向的结构体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乏必要信息:
pParam从哪里来?
pObj所指向的结构体细节?

这是一个头文件中的宏定义,搜了一下没有pObj和pParam的相关信息
另外,这个宏定义不需要pObj和pParam的细节信息吧?
例如:
#define  X_X   X*2
这个对X是什么并不关心吧?

网友:
那么剩下的就只有C语言基础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