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Q2416开发板,官方内核,放音乐只有单声道,酬劳500元

楼主(2013-04-09):
硬件环境:TQ2416开发板,2416芯片,音频codec uda1341
软件环境:官方linux内核,3.1。前提是wince6.0下音频正常。
示波器测试,LRCK 86.8118K,BCLK 1.38899M,MCLK,22.2238M,播放声音速度正常但是俩声道音乐完全一致。
笔者代码有曾改成外部时钟,时钟。11.2896,44.1K,1.4M,播放速度会慢一倍,怀疑DMA数据少一倍。
这些天一直在看ALSA代码,小弟拙见怀疑DMA有问题,但是实在改不了。
如有需要光盘资料,我可以上传。
若哪位大哥手头有这开发板,若试着能改好,我会将500元通过支付宝或者网银打款。
就想用linux做个无损音乐播放器,目前2416是比较适合我的。已经pass掉的方案:2440的iis无法使用外部时钟,6410的代码基本全是ac97,调试难度比较大。

网友:
可以考虑我们方案,非常合适。比2416合适多了。现成的。但是只是在linux下,如果你要上wince,我们还没做。
感兴趣可以找 jackie.luo@ferry-semi.com
或者找我,打我头像中的电话就可以了。

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关键是基本上全部都是现成的。不用你去搞了。

网友A:
2416 的音频做过,貌似3.0的DMA好像有问题,当时有看到过,但是我做的是2.6.35的核

网友A:
播放是不是一卡一顿的,如果时钟没有配错的话,那就是DMA在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是不是一卡一顿的,如果时钟没有配错的话,那就是DMA在搞鬼

播放速度和卡顿问题倒是没出现,正常的音乐,和24bit 96K的都没问题,但是24bit 192k的wav,就卡了,怀疑与处理能力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16 的音频做过,貌似3.0的DMA好像有问题,当时有看到过,但是我做的是2.6.35的核 ...

不知您的2.6.35内核是否方便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您的2.6.35内核是否方便分享

我这边没有测过192K 24bit,我这边大部分播的是44.1K的,所以估计不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没有测过192K 24bit,我这边大部分播的是44.1K的,所以估计不能帮到你 ...

能解决单声道问题也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解决单声道问题也成

你是只有一个声道出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只有一个声道出声吗?

俩声道都有,不过声音听起来是单声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俩声道都有,不过声音听起来是单声道的

你是怎么播放WAV文件的?

网友:
楼主可以先把保证金打到阿莫这边的,哪位网友搞定发过去验收合格的再通知老大转一下即可

网友:
uda1341不是linux本身就支持吗,声音质量没变的话可能是Dma,质量变了声音冗长的话,时钟配置存在问题

楼主: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35587&uk=2147702445
光盘资料,把编译视频去掉了,压缩一下,不大,百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播放WAV文件的?

用官方的播放程序,和直接 mplayer xxx.mp3 或者 madplay xxx.mp3 都试过

楼主:
结贴,放弃2416方案了。

楼主: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35587&uk=2147702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