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uck电路中电感值的选取?

楼主(2013-04-09):
输入为42V,输出5.1-40V可调,频率200Khz,最大输出电流10A。所选取的芯片为L4970A
下面是我的计算方法,在网上找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1. 計算電路中開關的週期T:T=1/f=1/200 kHz=5μs
2. 計算電路中開關的占空比D:Dmin=Vo(min)/Vin=5.1V/ 42V=0.12
Dmax=Vo(max)/Vin=40V/ 42V=0.95
3. 計算開關導通時間Ton:Ton(min)=TxDmin=5μs×0.12=0.6μs
                        Ton(max)=TxDmin=5μs×0.95=4.75μs
4. 計算電感的紋波電流dI,一般不超過最大輸出電流的10-30%:
                       dI(max)=Io×0.3=10A×0.3=3A
                       dI(min)=Io×0.3=10A×0.1=1A
5. 計算電感兩端的電壓V:V=Vin-Vout(min)- Vdiode=42V-5.1V-1V=35.9V
6.計算最小的感應係數,由V=LdI/dt得出:Lmin=Vdt/ dI=35.9V×0.6μs/3 A=7.18μH
                                      Lmax=Vdt/ dI=35.9V×4.75μs/1 A=170.5μH
7. 計算考慮誤差的感應係數,考慮到與標準之間20%的偏差和在額定電流下會有10-35%降幅:Lmin=7.18μH/(0.8×0.65)=13.8μH ,
             Lmax=170.5μH/(0.8×0.65)=328μH  再考慮到工作在連續電流模式下,因此感應係數調高到15uH,330uH。
8. 計算峰值電流Ipeak:Ipeak=Io(max)+dI/2=10A+1.5A/2=11.5A

二楼附上原理图

楼主:
图中电感的值为150uh,现在问题是150uh的电感不好买,因此寻求其他代替感值。因此我的结论是在15uh-330uh的电感值都可选取,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前边的都是对的,但是:6.計算最小的感應係數,由V=LdI/dt得出:Lmin=Vdt/ dI=35.9V×0.6μs/3 A=7.18μH     Lmax=Vdt/ dI=35.9V×4.75μs/1 A=170.5μH  对应数据错了!
实际电感应该按照最低输出电压时计算,也就是:Lmin=(42-5.1)V×0.6μs/1 A=22.14μH,实际可取27uH及以上(参考条件:纹波电流为0.1*Iout  )
而楼主的最大输出电压下的V=(42-40)V而不是35.9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电感的值为150uh,现在问题是150uh的电感不好买,因此寻求其他代替感值。因此我的结论是在15uh-330uh ...

看了芯片,楼主这么大电流用这个芯片内置的管子散热不好处理吧

网友:
电流这样大的话,最好外面NMOS同步整流。电感的话用在BUCK上可以适当大一点。这样纹波会小。最主要的是要注意电感不能磁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芯片,楼主这么大电流用这个芯片内置的管子散热不好处理吧

现在看来,只能加个散热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边的都是对的,但是:6.計算最小的感應係數,由V=LdI/dt得出:Lmin=Vdt/ dI=35.9V×0.6μs/3 A=7.18μH  ...

那么请问前辈这个电感的上限值是多少呢,这个该如何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前辈这个电感的上限值是多少呢,这个该如何计算?

不知道什么上限计算的式子,一般是要把批量绕制的误差加上去,如果是标准围观的电感则适当取个常规的值,太大了没什么意义,因为电感大于计算的那个值以后,纹波不会改变太多,并且成本会增加,铜损也增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看来,只能加个散热器了

原来你还不想加散热器?这个封装来说你要加个体积较大的,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加风扇吧

网友:
电感原来是这样算的,学习了

网友B:
直接用http://www.ti.com/tool/powerstage-designer计算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http://www.ti.com/tool/powerstage-designer计算机

谢谢,我看看这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你还不想加散热器?这个封装来说你要加个体积较大的,必要的时候还需要加风扇吧 ...

这么简单的破电源电路,需要风扇?

楼主:
11楼介绍的这个软件真不错

网友(2014-08-05):
嗯,受教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