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avr studio 6

楼主(2013-04-09):
使用avr studio 6.1无法设置晶振,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各路高手给小白科普下下吧,

网友A:
是仿真晶振还是设置熔丝晶振啊!
如是仿真晶振就直接更改数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仿真晶振还是设置熔丝晶振啊!
如是仿真晶振就直接更改数字即可

仿真,但是给 defined symbols 里加上F_CPU=8000000UL 没有变化, 下面图里还是1Mhz 改哪里的数字呢?

网友:
设置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但是给 defined symbols 里加上F_CPU=8000000UL 没有变化, 下面图里还是1Mhz 改哪里的数字呢? ...

请看下图红圈处(借用你的图),直接修改即可,如:1.000MHZ  直接把1修改成8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下图红圈处(借用你的图),直接修改即可,如:1.000MHZ  直接把1修改成8即可

问题解决了 感激不尽啊!!就是直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