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己写的msp430F2系和msp430F5系的驱动

楼主(2013-04-09):
今天在这里送上第七篇分享,最近做项目接连用到了msp430F2系和msp430F5系的芯片,故为了方便以后使用,自己写了常用的外设的驱动,不过不是很全,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忘了告诉大家里面有什么了,发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不过TI不是都写好了吗? 你还写一遍。。。。

呵呵~TI给的只是样例代码,很多还是不能直接用的,有不少问题,比如I2C、SPI等等。这些都是我亲自调试过的,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2013-08-11):
楼主顶好的人,谢谢哈

网友(2013-10-18):
下了参考。谢谢了!

网友:
正好再用msp430f2系列,非常感谢!

网友B(2014-01-09):
引用 楼主:
呵呵~TI给的只是样例代码,很多还是不能直接用的,有不少问题,比如I2C、SPI等等。这些都是我亲自调试过 ...

LZ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代码啊。。。我已经要调崩溃了啊。。。不知道是片子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怎么都没法连续读啊。。。只能读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代码啊。。。我已经要调崩溃了啊。。。不知道是片子有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怎么都没法 ...

你可以用我的程序试试,我都调试过的,应该没大问题

网友C(2014-10-28):
楼主下载你的资料后,没有发现那些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载你的资料后,没有发现那些资料!!!!!!!!!!!!!!!

怎么可能,你没发现什么?这么多人都下载过也没说有问题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你没发现什么?这么多人都下载过也没说有问题呀

我想要SPI的例程,没有!!!

网友D:
我使用过程中总感觉FET430UIF仿真器不稳定,经常要拔掉重插一下才能恢复,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问题。
另一个,如果不使用外部晶振,仅用DCO做系统时钟的话,调试的时候不能设置虚拟断点,如果开了,那芯片就工作不正常了。DCO时钟断断续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要SPI的例程,没有!!!

那你就自己写喽,很简单的,并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使用过程中总感觉FET430UIF仿真器不稳定,经常要拔掉重插一下才能恢复,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这问题。
另一个 ...

我使用430的仿真器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即使是从利尔达买了也不行。虚拟断点的功能我用的不多,不太清楚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使用430的仿真器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即使是从利尔达买了也不行。虚拟断点的功能我用的不多,不太清楚 ...

同样问题,用的利尔达的仿真器,经常需要断电一下。。。
不过前几天老师从美国直邮买回来个针对2系列的仿真器,有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问题,用的利尔达的仿真器,经常需要断电一下。。。
不过前几天老师从美国直邮买回来个针对2系列的仿 ...

美国原装的应该更贵吧!真是土豪呀~

网友F:
非常好啊!!可以省去不少麻烦,不过我还是觉得要自己检查一遍再运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美国原装的应该更贵吧!真是土豪呀~

貌似买回来花了1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非常好啊!!可以省去不少麻烦,不过我还是觉得要自己检查一遍再运用

当然啦,我的只是参考而已,最终还是要变成你自己的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买回来花了1000多

。。。我们在利尔达买点不过也才3、4百而已,果然很贵!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啊,下下来看看。

网友(2016-07-29):
正需要,顶一下~

网友(2017-09-02):
正在折腾TI 的板子,好东西,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