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电源噪声如何解决?

楼主(2013-04-09):
仪器新换的液晶屏,调试时发现:背光与主板共用一个5V电源时,屏幕闪烁;背光用稳压源单独供电时,屏幕恢复正常;
将屏幕拆下,测量主板电源电压,如图所示:每隔200ms电压有一个塌陷,大概有150mv;
请问这个噪声如何滤除?

网友A:
供电芯片供电能力可能不足
你要估算下大概的功耗 确定你的选型
加大供电输出端电容
或者L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芯片供电能力可能不足
你要估算下大概的功耗 确定你的选型
加大供电输出端电容

谢谢~
这个是在稳压源输端的波形,稳压源的功率肯定是够的

网友B:
走线有问题?还是电容容量不足?还是有啥干扰源? 打嗝?

网友C:
供给不足。很可能电容经过长时间使用,容量有所降低。在各种电源供给的旁边并个电容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有问题?还是电容容量不足?还是有啥干扰源? 打嗝?

谢谢~~
并了几个大电容,没什么效果;
但是将电源线截短后有明显改善,
问题是机器上的电源线比较长,截断肯定是不行了,求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给不足。很可能电容经过长时间使用,容量有所降低。在各种电源供给的旁边并个电容试试吧 ...

谢谢~~
并大电容不起作用

网友D:
同求,我的也是这样,我怀疑是屏的问题。

网友:
直接将这个电源用根粗线连接到屏的电源上试试看.是不是走线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求,我的也是这样,我怀疑是屏的问题。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Windows Phone 7 客户端 ...

这个电源噪声不管接不接屏都存在,应该是主板造成的;
我用的是天马的屏 TM080SDH01-00;
老型号的屏显示正常,换上这个新屏就开始闪了,估计是老的屏抗干扰能力强点;
现在主要考虑如何解决这个噪声

网友E:
在电源线屏那端加个磁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电源线屏那端加个磁环试试。

5Hz这么低的频率能起作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并了几个大电容,没什么效果;
但是将电源线截短后有明显改善,

加粗、加磁环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况分开电源能解决的话,还是分开电源单独供电比较好。

楼主:
加磁环也不顶用,最后测了一下电源线电阻0.8欧,于是换了一根0.2欧的线,好了

网友:
下跌的周期是否随电流变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