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请问一下这种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3-04-09):
     问一下这种直流5V电机的额定电流一般是多少,可不可以直接用9012驱动?

网友:
接上万用表
接上电源
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不好说呀!!!!建议楼主自己测一下

网友:
9012应该不行,要S8550不更好?

网友:
这种电机功率一般有三瓦五瓦的,感觉在1A左右,楼主还是自己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