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I、SSI动态STM32F107的Http网络web服务器(lwip)

楼主(2013-04-09):
之前是在LM3s上调试通过的http,但是由于LM3S那款要停产了,出于成本考虑公司将使用STM32。将以前lm3s平台全部改成STM32平台,苦逼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由于stm32官方历程很简单,个人感觉操作也很麻烦,没有用CGI和SSI,于是就想将LM3s的处理流程移植到stm32上面来。经过对代码的查看,只是httpd.c的处理方式不一样,于是就大胆的就将lm3s工程里的httpd.c复制了过来,还有fs.c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在lm3s工程中是重新定义了个fs文件,叫lmi_fs.c,,还有些相关的文件fsdata.c、fsdata.h、httpd.h、enet_io.c也复制过来,将原来的httpd.c、httpd.h覆盖掉.

工程中的webpage文件夹里是(网页)html源文件,其他就不多说了,请看工程文件

下面简单的讲解一下怎样将html网页加入到stm32中的:
1.首先将网页源文件编写好,如工程中webpage文件夹下的文件。
2.将makefsfile工具和webpage放在一个文件夹内.
3.运行cmd,进入到makefsfile工具的目录。
4.使用makefsfile -i webpage -o io_fsdata.h -r -h 命令生成一个 io_fsdata.h文件
5.将 io_fsdata.h包含在lmi_fs.c中

没有基础的请先看这里

工程源码

效果图

楼主:
自己的沙发,欢迎讨论

网友A:
很不错啊,不知道同时多个浏览器一起刷新网页的话,是不是会很卡

网友B:
mark留着备用,谢谢分享

网友C:
顶,是祼机的吗

网友D:
很好的资料 记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支持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啊,不知道同时多个浏览器一起刷新网页的话,是不是会很卡

这个每个网页都有个刷新时间的,,不是很卡的,给我感觉好像只有当前网页才刷新样,这个得看HTML语言了,看是不是多个网页同事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是祼机的吗

在LWIP上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留着备用,谢谢分享

只有大家都分享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的资料 记号一下

欢迎标记

网友:
顶一下
又不会怀孕

楼主:
怀了 找你

网友F:
LZ用的什么网络接口芯片?几层板?有没有原理图?

网友G:
显示异常  ........

楼主:
请用IE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示异常  ........

请用IE打开看看 ,,,请发图片是不要把公司log和名称显示出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用的什么网络接口芯片?几层板?有没有原理图?

目前是在金龙开发板上调试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用IE打开看看

就是用IE打开的

网友H:
好东西,st官方例程也有个http服务,记得打开网页可以点亮灯,测量温度!

网友F:
看来是用的DP83848CVV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东西,st官方例程也有个http服务,记得打开网页可以点亮灯,测量温度!

就是基于官方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用IE打开的

你是重新编译生成了io_fsdata.h 文件吗?如果是的话可能是webpage里面的图片位置旋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来是用的DP83848CVV

是的,就是他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东西,必须收藏下

谢谢捧场

网友J:
用SSI,然后不断刷新,这样做非常不好!

网友:
先标记一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标记一下

网友K:
代码里似乎只处理了HTTP的GET请求,没有处理POST请求,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处理表单的提交的?把表单的method都写成“GET”?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用SSI,然后不断刷新,这样做非常不好!

请教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代码里似乎只处理了HTTP的GET请求,没有处理POST请求,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处理表单的提交的?把表单的method ...

是的<form action="attachSet.cgi" method="get" id = "attach">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示异常  ........

请把你发的图片的标题删了,,谢谢!!!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把你发的图片的标题删了,,谢谢!!!

AJAX..............看我发的关于WEB的帖子,,SSI这种方法如果遇到大页面,多标签,肯定慢到让你你受不了。。页面还会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AJAX..............看我发的关于WEB的帖子,,SSI这种方法如果遇到大页面,多标签,肯定慢到让你你受不了 ...

谢谢,我已查看了你的相关帖子,还是有点糊涂啊,希望你能应坛友邀请来个例子最好不过了,,,在此谢过!!!

网友L:
下来看看,最近捣鼓lwip,占用空间很大哟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下来看看,最近捣鼓lwip,占用空间很大哟

stm32还是够跑LWIP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stm32还是够跑LWIP了

还有其他哟,ucgui,ucos II,还有其他测控功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其他哟,ucgui,ucos II,还有其他测控功能哦

那就将内存分配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还有其他哟,ucgui,ucos II,还有其他测控功能哦

你在做什么产品?

网友M:
支持CGI吗,支持POST表单提交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支持CGI吗,支持POST表单提交方式吗

GET表单提交方式,不是POST

网友:
获取数据包的工具是什么,能上传一下吗,辛苦啦

网友:
能告知你的QQ吗,急需得到你的帮助,我的QQ:783438215

网友:
mark,对CGI和SSI一窍不通啊,不知道什么东西。只会写个简单webserver啊。

网友M:
zhangpisces,可以告知你的联系方式吗,加上我的qq就可以啦,qq:783438215

楼主:
引用 网友M:
zhangpisces,可以告知你的联系方式吗,加上我的qq就可以啦,qq:783438215

你这样是要被封ID的,,有问题论坛里讨论哈

网友M:
能上传一下数据包分析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上传一下数据包分析工具吗?

就TCP/IP抓包工具啊?网上多的很

网友M:
引用 楼主:
就TCP/IP抓包工具啊?网上多的很

如果要在你的基础上加上操作系统UCOSII,该如何操作?你那儿有例子吗?网上都是基于UCOS移植LWIP,不知能否基于LWIP移植UCOS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要在你的基础上加上操作系统UCOSII,该如何操作?你那儿有例子吗?网上都是基于UCOS移植LWIP,不知能 ...

是一样的吧,只要在ucos上能跑LWIP,,那么HTTP就没问题撒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要在你的基础上加上操作系统UCOSII,该如何操作?你那儿有例子吗?网上都是基于UCOS移植LWIP,不知能 ...

你要添加UCOS的话,你先讲LWIP移植到ucos上,然后按照帖子的首页写的将httpd.c、httpd.h、fs.h等文件移植过来就可以了吧!你可以用我帖子给的fsdata.h测试你移植成功了没有的。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上传一下数据包分析工具吗?

网友N: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正在做这个,MARK。

网友O:
正好在做类似的!谢谢资料分享,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P:
MARK 一下1
!!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必须mark

这么早就来逛论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正好在做类似的!谢谢资料分享,mark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添加UCOS的话,你先讲LWIP移植到ucos上,然后按照帖子的首页写的将httpd.c、httpd.h、fs.h等文件移植 ...

你加我的qq,不小心误操作,没加上,再加一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用用看

网友M:
这里有一个移植UCOS和LWIP的实例,我这里webserver出不来,你帮我测测看UCOS和LWIP移植是否成功,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里有一个移植UCOS和LWIP的实例,我这里webserver出不来,你帮我测测看UCOS和LWIP移植是否成功,好吗 ...

我手上没有板子,之前用的是公司买的开发板。所以不能帮你测试了,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里有一个移植UCOS和LWIP的实例,我这里webserver出不来,你帮我测测看UCOS和LWIP移植是否成功,好吗 ...

其实测试移植是否成功很简单的,建立一个TCP链接,收到什么数据返回什么数据。用tcp/ip测试工具测试一下看是否正常工作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测试移植是否成功很简单的,建立一个TCP链接,收到什么数据返回什么数据。用tcp/ip测试工具测试一下 ...

我的是在金龙上调的,你的好像也是的,是吧

网友M:
看金龙上的helloworld是否实现也可以吧

网友:
mark  考试完了  来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金龙上的helloworld是否实现也可以吧

恩,你移植好后,就用这个程序测试看看移植好了没?其实移植LWIP到UCOS上网上有很多例子的。

网友M(2013-05-12):
引用 楼主:
恩,你移植好后,就用这个程序测试看看移植好了没?其实移植LWIP到UCOS上网上有很多例子的。 ...

我有uCOS+LWIP的例子,可是没有webserver+uCOS+LWIP的,不知怎么样弄webserver,不知你那儿有这样的例子吗

网友M:
我·发给你例子,请你看看这个例子移植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有uCOS+LWIP的例子,可是没有webserver+uCOS+LWIP的,不知怎么样弄webserver,不知你那儿有这样的例子 ...

只要ucos移植好了lwip,其他webserver的功能跟有没有ucos都是一样的撒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发给你例子,请你看看这个例子移植是否正确

那你发一个吧

网友:
zhangpisces ,发过去了吗?

网友:
要是没发过去,zhangpisces,你再加加我的qq好吗?783438215

网友:
有单板的吗?

网友Q:
一直想用STM32+ENC28J60  跑lwip实现数据采集功能,不知道方案是否行得通,恳请大侠给个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直想用STM32+ENC28J60  跑lwip实现数据采集功能,不知道方案是否行得通,恳请大侠给个建议! ...

肯定行的,stm32f103+ENC28J60  ,,,有很多103的开发板都实现了的吧

网友:
嗯,谢谢你的回复,开发板上基本上都是实现了uip1.0的,我想用来跑个lwip看,看速度各个方面怎么样。

网友:
谢谢!没用过stm32f107,之前对网页也一窍不通!现在在用stm32f103+ENC28J60做!还在研究怎么移植。。。

网友:
关注 STM32 网页服务器

网友R:
如何在网页中加入自己的图片数据到STM32内存中???

网友S:
引用 楼主:
自己的沙发,欢迎讨论

能说一下lwip极限最小占用么....
比如一个IE访问时最小占用多少SRAM

楼主:
引用 网友S:
能说一下lwip极限最小占用么....
比如一个IE访问时最小占用多少SRAM

这个还没关注过,,不过你了解LWIP最小占用内存为多少,应该可以了解到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何在网页中加入自己的图片数据到STM32内存中???

这个要通过前面说的工具makefsfile.exe转成16进制数组,在把这个数组包含在工程中

网友:
这个很不错,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