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无法正确接收数据

楼主(2013-04-09):
小弟问一个关于RS485的问题,最近做RS485协议的接口,芯片使用SP3485,用MSP430驱动,发送时能发送正确的字符,接收是能接收到但接收到得全为00 00,换了很多电阻都没成功,还是老问题,下面是原理图
A,B的上拉与下拉电阻都是4.7K,终端电阻为120,R口上拉10K,也尝试了不同的电阻,求大师指教是那里问题?

网友:
示波器看看R端的波形。

楼主:
上下沿不停跳变,峰峰值只有几十mV

网友: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检测下软件吧

楼主:
硬件没问题吗,感觉是硬件问题

网友:
电阻120去了试试

网友:
注意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

楼主:
都用延时,120的电阻去了,空闲时它一直发送,PC接到的都为0,越来越搞不懂了

楼主:
电路中的电阻值有问题吗

网友:
将RE持续拉低试下有无数据接收
如果有,rts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用延时,120的电阻去了,空闲时它一直发送,PC接到的都为0,越来越搞不懂了 ...

你的RE,DE发送时接的什么电平

网友:
这是半双工的
你不会当成全双工了吧?

网友(2014-09-28):
收发控制转化之间,加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