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开发板中配套DA使用

楼主(2013-04-09):
想请教大家一个关于DA的问题,以前使用DA的时候程序中需要配置很多管脚的时序才能使DA工作,最近买了一个ADDA套件,是和黑金开发板上配套使用的,(在别的FPGA中也能使用,管脚配置好了就行),我现在看上面提供的芯片手册,DA用的是AD9708,好像是电流型的,里面只需要给一个时钟就可以,然后就能读取数据,芯片手册上写的100MSPS,这个是转换速度?是不是应该看建立时间呢?我又点不太明白,以前是看时序图编程序,这个只需要一个时钟就可以?
我先不管那么多自己烧进去程序用了下,一个正弦波波形是由512*8=4096个数据构成,时钟先给了100M,然后输出的是将近200K的正弦波,如果是150M,输出的是300K,程序如下

DA_CLK输出给DA芯片,在程序中CLK和DA_CLK是一样的程序
我现在不明白的一点是,如果按照实际的波形来计算,输入的是100M时钟=0.01us,如果一个时钟读取一个数据那么一个波形需要40.96us的时间也即波形的频率是24.41K,而实际测试则是200K,我想问下大家这是怎么回事,还是我算的不对呢?下面是DA的文件参数截图

网友A:
额,你算正弦波的频率就错了,你的正弦波一个周期内数据有512个,8位输出,给100M的时钟是输出的正弦波频率f=100M/512,看到这里发现错了就没忍心往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算正弦波的频率就错了,你的正弦波一个周期内数据有512个,8位输出,给100M的时钟是输出的正弦波频率 ...

是了哈,我水啦,我还以为那个模块给的就是512*8个数据呢,我就说我输出的波形怎么不对呢,哎,我知道哪错了
不过还想问下,那个芯片资料中写的是转换速率还是?

网友:
楼主看看我的博客,专门说这个的

http://www.cnblogs.com/xiaomagee/archive/2012/03/25/2417113.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了哈,我水啦,我还以为那个模块给的就是512*8个数据呢,我就说我输出的波形怎么不对呢,哎,我知道哪 ...

DA的转换速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