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泰单片机HT66F50

楼主(2013-04-09):
在下载的时候一直出现这种事情MTP match pattern error
请大神解释下
接线没有错误

网友A:
要接五条线哦。

网友B(2013-07-06):
请问楼主有没有和泰单片机烧录器原理图,想自己做一个烧录器。

楼主(2013-08-07):
引用 网友A:
要接五条线哦。

谢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没有和泰单片机烧录器原理图,想自己做一个烧录器。

这个没有呢,烧录器倒是有

网友C:
楼主这标题有点危险,注意下次要写明白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不然你可能就要到垃圾堆去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标题有点危险,注意下次要写明白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不然你可能就要到垃圾堆去找了 ...

好的,我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有没有和泰单片机烧录器原理图,想自己做一个烧录器。

烧录像是不贵,仿真贵点,很久没用!

网友:
这个型号的芯片可以使用仿真芯片在线调试

网友:
这个型号很常用,资料都在官网 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