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HMC5883L受严重干扰

楼主(2013-04-09):
想把偏航角固定在0度,于是加了个HMC5883L然后融合了MPU6050陀螺仪Z轴得到的角速度,在电机不转时,角度融合挺理想的,但是当把电机转速提上去的时候,波形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再一看加速度计的值也因此会产生干扰,我个人觉得是大电流产生的磁场影响到了HMC5883L的读数,而且电调里面会有交变电场,因此对传感器都有干扰,可是貌似在四轴上找不到一个不受此干扰的地方啊,还是我的理解不对啊?请大伙帮帮忙啊。

楼主:
第二个图中黄色曲线表示HMC5883L的输出,蓝色曲线表示陀螺仪的输出,第一个曲线就是受干扰的情况,从中间开始,电机转速加大了很多,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起探讨啊

楼主:
希望别沉啊。。。焦急中

网友A:
我做的电子指南针也是这样的,放在电池附近方向就偏了。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电子指南针也是这样的,放在电池附近方向就偏了。不知道怎么处理。 ...

我觉得凡是跟磁场有关的传感器都不应该放在四轴上,到此都是磁场干扰,都没法读取数据了,不知道那些使用这些传感器的高人都是怎么处理的,也没见有谁分享下

网友:
我想过一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用。就是你四轴飞的时候,应该磁场干扰是固定的,能不能自己手动校准?

网友:
相同的困扰啊,谁有好的方法?

网友B:
我当年竖了一根碳素纤维杆,把HMC5883L支起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年竖了一根碳素纤维杆,把HMC5883L支起来解决的

支起来也是个办法,我也试过,可是支得太高,对震动又会有放大效果,需要做个权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支起来也是个办法,我也试过,可是支得太高,对震动又会有放大效果,需要做个权衡吧 ...

也可以想办法屏蔽干扰,HMC5883L不能屏蔽,可以给电机加屏蔽罩试试,不知道效果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想办法屏蔽干扰,HMC5883L不能屏蔽,可以给电机加屏蔽罩试试,不知道效果会如何? ...

电机完全罩起来也不是个办法啊,能不能不用HMC5883L啊?或者用陀螺仪的积分得到的角度,然后配合角速度,至少也能减缓偏航的发生吧

网友:
同问,还在想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完全罩起来也不是个办法啊,能不能不用HMC5883L啊?或者用陀螺仪的积分得到的角度,然后配合角速度, ...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想办法屏蔽干扰,HMC5883L不能屏蔽,可以给电机加屏蔽罩试试,不知道效果会如何? ...

亲,你这个屏蔽罩具体是长啥样的啊?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想把单片机电路那一部分屏蔽起来呢

网友C:
电机本身有磁就会产生磁场,如果不是电流产生的磁场,就可以手动滤掉。不用磁场也可以完成姿态的解析,不过在控制飞行方向上存在一点问题,四轴可能会旋转。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在小四轴上面几乎没用,电机的磁场完全淹没了地球的磁场,导致数据全部都不对,为此折腾一两天无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本身有磁就会产生磁场,如果不是电流产生的磁场,就可以手动滤掉。不用磁场也可以完成姿态的解析,不过 ...

感觉旋转还挺厉害的,这样的话,如果角度控制存在误差的话,或者传感器的安装有误差的话都会造成影响的

网友D:
HMC5883L校准建模吧,
相当纯净的采集的磁场的话,在空间应该是一个球体球心在原点的球;而你这样的电机开起来的话,就造成球变成了椭球;
椭球的球心也会有偏转了;这就是数学建模校准了;
另一个,尽量远离你的电机马达进行布局HMC5883L;

陀螺,会存在比较大的累积误差的
希望上面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HMC5883L校准建模吧,
相当纯净的采集的磁场的话,在空间应该是一个球体球心在原点的球;而你这样的电机开 ...

感觉挺深奥,但是听起来在理

网友D:
为检查指向的精度, 就必须有存在一个参考的(已知指向精度)来进行比
较.如果是作为工厂的校准,则建议使用一个能够进行360度旋转的平台
同时它的定位符合已知良好罗盘的磁北极.准确的精度能被测量出来(而
不是计算)通过被校准的和已知的罗盘.否则,“精度”只能猜测.其中一
个方法如下:
a.360度旋转罗盘同时采集数据, 从采集的数据计算硬磁补偿,

Xoffset = ( Xmin + Xmax )/2
Yoffset = ( Ymin + Ymax )/2
b.计算X和Y的弧度作为收集从旋转的整个数据集 如下.
R1 = sqrt ( X12 + Y12 )
R2 = sqrt ( X22 + Y22 )
……….
Rn = sqrt ( Xn2 + Yn2 )
c.计算所要求圆的“平均半径”使用下述:
Rmean = ( R1 + R2 + ….. + Rn )/n
d.在旋转过程中对于每一所收集的数据点, 查找它们与 Rmean 的差和单
独的弧并命名为Delta_1, Delta_2, …., Delta_n, etc.
Delta_1 = R1 – Rmean
Delta_2 = R2 – Rmean
……..
Delta_n= Rn – Rmean
e.找到 RMS 值, 如 RMS = sqrt ( ((Delta_1)2 + (Delta_2)2 + ….. +
(Delta_n)2)/n) )
f.重复相同的步骤(a 到 e) 后校准的使用校准的数据.
g.对比两组的结果, 一个来自于校准旋转和另个来自于校准后的旋转.如
果新的(校准后) Xoffset, Yoffset, 和 RMS value 接近于0,那么校准已经可以
了,如果不是,则校准不成功
2.如果校准的目的是进行“三维空间”,如:包括三轴,那么务必确保Z轴
能够出现变化.如,从小到大.然而,包括水平(水平的)方向,一个必须
要么关于旋转平板 X (或 Y) 轴或平板90 度 (以便 z 轴是水平) 和
水平旋转,如果不想用手进行旋转(因为它比较大).那么可以拿着它找到
合适的位置再沿着小圆圈转自己的身体.因此,可按照下述建议进行:
a.水平拿着平板同时转动身体(以收集X和Y的数据).
b.转动平板90度(因此Z轴水平)人再沿着圈转一圈以收集Z轴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检查指向的精度, 就必须有存在一个参考的(已知指向精度)来进行比
较.如果是作为工厂的校准,则建议使用 ...

这个方法不错,只是还是没能解决在四轴中受到干扰的问题

网友(2013-07-10):
楼主 四轴 5883受干扰解决类没? 我用450 的轴距都会随油门的增大而 飘,油门加满  YAW飘3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检查指向的精度, 就必须有存在一个参考的(已知指向精度)来进行比
较.如果是作为工厂的校准,则建议使用 ...

这个好,试试看

网友E(2013-08-21):
引用 楼主:
支起来也是个办法,我也试过,可是支得太高,对震动又会有放大效果,需要做个权衡吧 ...

震动会对磁传感器造成影响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完全罩起来也不是个办法啊,能不能不用HMC5883L啊?或者用陀螺仪的积分得到的角度,然后配合角速度, ...

别人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震动会对磁传感器造成影响吗?

震动会对加速度计有干扰啊,在三个模块集成一个板子的时候,就得考虑震动的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人是可以的

事实上直接用陀螺仪积分来控制偏航可以基本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起来也是个办法,我也试过,可是支得太高,对震动又会有放大效果,需要做个权衡吧 ...

电子罗盘支起来没影响

加速度计支起来会导致震动放大,还有转动时带来的离心力(离心加速度)
陀螺因为离心加速度,也会对角速度有影响。

网友:
好,buy错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动会对加速度计有干扰啊,在三个模块集成一个板子的时候,就得考虑震动的影响了 ...

哦哦,对,我笨了。还有,我想求助一个问题。
之前看捷联惯导和惯性导航的时候还好好的,到现在一用的时候发现两个的参考坐标系不一样。
捷联惯导书上用的是x指向北,y指向东,z指向地心的当地地理坐标系。而惯性导航上边用的是和我们一样的东-北-天的坐标系,两个在和欧拉角的转换上有不同。
不知道参考坐标系不一样的时候转换起来的联系是什么,还是没有影响,按照x.y.x和q0,q1,q2,q3输进去输出来都是可以用的呢??   现在都转晕了,不知道该按那个来转换才好..

网友:
大家好,我用HMC5883L定位的时候,相同的水平线,水瓶移动,为什么得到的角度值会不一样呢?  这不科学呀!求大神指点!

网友F:
楼主 我也是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什么好方案吗?

网友G:
Mwc中有用GPs和HMc5883实现定点功能,那用起来挺好的,不知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我也是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什么好方案吗?

不好意思,我没什么好的方案给你,我自己的话就没用地磁了,用的竖直方向的陀螺仪和陀螺仪的积分一起去控制偏航,效果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Mwc中有用GPs和HMc5883实现定点功能,那用起来挺好的,不知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

对定点功能持仰望态度,表示大神们各种牛逼都有,我等小辈慢慢学习。。

网友H:
一个题外话。。这么牛的图是怎么画出来的?用什么软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题外话。。这么牛的图是怎么画出来的?用什么软件啊??

图是数据通过串口发到上位机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电子指南针也是这样的,放在电池附近方向就偏了。不知道怎么处理。 ...

受到了电磁干扰

网友(2014-04-11):
引用 楼主:
电机完全罩起来也不是个办法啊,能不能不用HMC5883L啊?或者用陀螺仪的积分得到的角度,然后配合角速度, ...

楼主,你不加电机的时候,手动转动一下模块,姿态角能精确跟踪吗

网友:
楼主最后这么解决的呀??

网友(2015-05-12):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解决了呢?回复会不会太晚

网友:
楼主,给电机加屏蔽罩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