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量最大的sdram

楼主(2013-04-09):
请问现在市面上最大的SDRAM容量有多少

网友:
去美光的官网上找找看

网友:
如果可以,上ddr sdram吧

网友:
单颗粒没有很大的。

需要大容量的话,看看DDR(1/2/3)吧

网友:
貌似最大64MB

网友:
一般使用单颗32M字节的比较多,最大的也就是64M字节,但性价比不行。还不如上DDR3,便宜,而且可以上1GB。

网友:
SDRAM最大64M,全新的价钱数倍于32M的,少量玩的话淘宝有些便宜的拆机货,主要是升级路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