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捷伦示波器 FFT 曲线,下部很多杂波,何解?

楼主(2013-04-09):
去安捷伦的代理实际操作了一下,有这个疑问。还没买,没有图,只能手工画一下,请大神指教

FFT结果,该有的频率也能看出来,只是没有的部分,就是红色圈内的杂波幅度好大,其他示波器好像不是这样的,不知何解?对这个操作也不熟悉,请大神指教

网友A:
搭车坐等大神详解示波器的FFT使用及原理,个人感觉示波器上的傅立叶运算对大部分工程师来说就是一个摆设,实际上并没有几个人用过。。。

楼主:
分别找了两个图,ag的和我实际看到的差不多,tek的我还没见到实际的,但是感觉以前见到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都是官方手册上的

网友:
噪声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6 字节 系统限制: 10 到 100000 字节

网友:
看你输入信号是什么啦

网友:
可能两种情况:一是信号源本身噪声大,比如RC振荡的函数源;二是周边有大功率电台,探头感应了干扰。对后者可以打开输入口低通再试试。

我们也用安捷伦的机器,记得是3024,感觉还好。还有这机器的输入采样深度也就8-bit,不算高,如果不加滑动平均,50dB以下的信号就基本上靠不住了,不必太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坐等大神详解示波器的FFT使用及原理,个人感觉示波器上的傅立叶运算对大部分工程师来说就是一个摆设, ...

那也要看什么示波器,普通示波器的FFT点数太少,频率分辨率不高,而且像6楼所说示波器的ADC分辨率低,但是也有例外,力科的示波器可以做几M点的FFT,罗德施瓦兹的示波器还有力科某些示波器的燥底也要低一些,还有TEK的混合域示波器和实时频谱都是用FFT做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