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的代码粘贴到word里面中文乱码

楼主(2013-04-09):
RT,由于需要提交一个word文档,所以我想把IAR的代码拷到word里面,但是却发现中文一律成为了乱码,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使用中文註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中文註釋吧

??您是不是用英文注释的意思??我这个是一个文档的结尾附录程序,在word里面编辑的,结果原来程序里面的中文都变成了乱码,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都没事,估计是编码格式不一样,我先用记事本打开程序,然后复制粘贴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不是用英文注释的意思??我这个是一个文档的结尾附录程序,在word里面编辑的,结果原来程序里面的 ...

公司要求註釋用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