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2dbi弹簧天线,通讯距离300米?

楼主(2013-04-10):
大家好,问题如上,先谢谢了。天线的图片已经附上。

网友A:
天线和板子的匹配非常重要,弹簧天线做好了可以达到1000米以上(9600),效果不比棒状和小吸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和板子的匹配非常重要,弹簧天线做好了可以达到1000米以上(9600),效果不比棒状和小吸盘差 ...

恩,当时测试的时候,有两个高架桥的大支柱,一个支柱直径大约有2M,两个模块的直线距离中间就有这么两个柱子,还有高架桥,高架桥也比较矮,所以不是很准。

网友:
做好了 ,有 1km的,要频谱仪看的

网友(2013-12-01):
用弹簧天线,做到1000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