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风电源mos管工作在饱和区,竟然这么多人不知道。.....

楼主(2013-04-10):
根据我测量G D S三点电压:
G             D          S
13.872    46.185   11.098
23.929    46.102   21.064
43.966    45.960   41.061

而可变电阻区: Vgs>Vt    Vds<Vgs  -Vt
饱和区:       Vgs>Vt    Vds>Vgs  -Vt

所以mos管工作在 饱和区,而非可变电阻区;

网友A:
开关的MOS本来就工作在饱和区(开关模式,为什么叫开关电源。。。)只能说明LZ有点孤陋寡闻了。开关电源的开关管都是工作在开关模式,大功率NPN也不例外,只不过大功率NPN是电流驱动,而大功率MOS是电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MOS本来就工作在饱和区(开关模式,为什么叫开关电源。。。)只能说明LZ有点孤陋寡闻了。开关电源的 ...

很中肯,+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MOS本来就工作在饱和区(开关模式,为什么叫开关电源。。。)只能说明LZ有点孤陋寡闻了。开关电源的 ...

春风2.1电源的mos管也是工作在开关模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MOS本来就工作在饱和区(开关模式,为什么叫开关电源。。。)只能说明LZ有点孤陋寡闻了。开关电源的 ...

呵呵,我看很多人讨论春风电源mos管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就出来强调一下;
怎么就看出我孤陋寡闻了,晕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春风2.1电源的mos管也是工作在开关模式么?

如果不工作在饱和区(开关区),你认为你得用多大的散热器才能解决散热问题呢?比如工作在电阻区,电流10A,压降10V,管子功耗就100W了,你得用200W的散热器才能勉强压制。但是工作在开关区呢,电流还是10A,但是压降有多少?根据一般高压MOS,12V门极电压导通电阻为80m欧计算,压降只有区区0.08*10=0.8V,这个导通功耗只有区区8W,开关损耗也有不少,甚至如果开关速度慢,开关功耗比导通功耗要大几倍(开关速度过快也会炸管,因为这个属于大电流冲击了)。要知道,你的CPU电流更大,玩游戏时甚至高达150A@1.2V,可想而知你从12V变压,工作在电阻区,管子得有多热!

网友:
Vt开启电压多少?这方面真不懂

网友:
VGS=  13.872    -  11.098=2.774
          23.929    -  21.064=2.865
          43.966    -  41.061=2.905

貌似,这么低的 VGS,内阻还是很大的哇

网友C:
VGS 2.7 V 不在饱和区的。。。。你强调个屁,回去再读一遍模电。

在饱和区MOSFET只有几十mR的内阻,那些DS上的压降都被狗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MOS本来就工作在饱和区(开关模式,为什么叫开关电源。。。)只能说明LZ有点孤陋寡闻了。开关电源的 ...

你讨论的是哪个版本?
开关电源版本貌似还没正式发售吧

网友:
如果不工作在饱和区(开关区),你认为你得用多大的散热器才能解决散热问题呢?比如工作在电阻区,电流10A,压降10V,管子功耗就100W了,你得用200W的散热器才能勉强压制。但是工作在开关区呢,电流还是10A,但是压降有多少?根据一般高压MOS,12V门极电压导通电阻为80m欧计算,压降只有区区0.08*10=0.8V,这个导通功耗只有区区8W,开关损耗也有不少,甚至如果开关速度慢,开关功耗比导通功耗要大几倍(开关速度过快也会炸管,因为这个属于大电流冲击了)。要知道,你的CPU电流更大,玩游戏时甚至高达150A@1.2V,可想而知你从12V变压,工作在电阻区,管子得有多热!

太想当然了……从sch看,主变压器次级是BCD码组合输出的,可以做到2V步进。所以MCU可以根据设定的输出电压,通过继电器切换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变压器输出电压,使MOS调整管的压降最低。

网友:
不应该工作在饱和区,只可能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否则怎能正常工作?
楼主可能弄错了,Vgs<3V不可能使MOSFET饱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S 2.7 V 不在饱和区的。。。。你强调个屁,回去再读一遍模电。

在饱和区MOSFET只有几十mR的内阻,那些DS ...

呵呵,至于发这么大火嘛。。。
我再看看模电;上面饱和区可变电阻区我也是看高手这么定义的,不知对错;

网友:
楼上几位要搞起mos的饱和区和三极管的饱和区的区别,判断mos是否工作在可变还是饱和不光要看gs的电压,还要看gd的电压,线性电源mos肯定是工作在饱和区了!

楼主:
其他论坛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MOS本来就工作在饱和区(开关模式,为什么叫开关电源。。。)只能说明LZ有点孤陋寡闻了。开关电源的 ...

MOSFET的饱和区定义和BJT的不一样,MOSFET的饱和区就是放大区。春风电源哪里有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
处于线性放大的MOSFET, 本来就应该在饱和区, 不过, 楼主连MOSFET和BJT都没区分清楚

              开             关           线性放大
BJT              饱和           截止           放大
MOSFET        可变电阻区    截止(阻断)     饱和(恒流)

网友:
饱和区。 不是叫恒流区的么。 好吧就是饱和区

网友:
MOSFET的饱和区就是恒流区, 主要由Vgs决定Id大小, 当然了, 温度的影响也比较大, 所以线性应用中多管并联, 都要均温

网友:
G——S电压才几伏,怎么可能是饱和区?

网友A:
我ri,一群J8,MOS电流跟负载才有关系!门极只是阻抗控制!MOS的放大区在MOS刚导通到完全打开的这段!再说,增强型MOS根本就不存在放大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MOS本来就工作在饱和区(开关模式,为什么叫开关电源。。。)只能说明LZ有点孤陋寡闻了。开关电源的 ...

春风电源什么时候成了开关电源了?
另外,开关电源的中的MOS明显是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的。不要把BJT和MOS的饱和区弄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春风电源什么时候成了开关电源了?
另外,开关电源的中的MOS明显是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的。不要把BJT和MOS的 ...

请教仁兄几个问题:

1、MOSFET工作在饱和区和可变电阻区,在哪个区MOSFET的等效电阻比较大?

2、MOSFET当做调整管的时候。加入输入电压有20V,输出电压5V。也就是说VDS = 15V;VGS - VT会大于15V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仁兄几个问题:

1、MOSFET工作在饱和区和可变电阻区,在哪个区MOSFET的等效电阻比较大?

你的问题答案可见下图:

网友:
所以mos管工作在 饱和区,

The naming convention for mosfet is for Rds, thus very confusing.

The linear region for a mosfet is for switching applications (where the mosfet is "saturated" aka a bjt); The saturation region for a mosfet is for linear applications (where the mosfet is NOT saturated).

网友:
呵呵,MOS管在模电课本上可没有什么饱和区

网友:
呵呵,可能大家把BJT和FET的那几个区都分不清楚

网友:
都别争了,millwood0是对的,楼主和二楼都是错的。

网友F:
将入午夜,头脑发晕(早上没吃头脑)。

管子都饱和了,怎就稳压了?而且还挺精密。应该是输入多少,输出就差不多是多少吧,包括纹波也一样复制过来?

不解。

网友:
现在越来越发现,太多的人对模拟电路懂得太少了,最可怕的是不懂却说懂……

网友:
看来楼主要多看看MOSFET 结构组成了,MOSFET可不是三极管

网友:
一二楼都是错的,模拟电源都是工作在线性区的

网友:
看来楼主还没有理解线性电源的原理,工作在饱和导通区是不可能的,MOS的gs电压与你带的负载有关,与你负载的电流变化而变化,但MOS得gs电压一般在放大区一个很窄的范围内变化,如果如你所说的工作在饱和MOS都完全导通就像一个开关一样,压降很低你怎么去稳压,怎么去输出不同的电压?MOS工作在饱和状态那是开关电源里MOS的工作模式。你看你测的MOS GS电压 VG-VS=13.8-11=2.8V,才2.8VMOS就饱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答案可见下图:

这位仁兄在吗?在的话想让您帮忙看个运放的问题哈。QQ 631968070  。希望能指点下,。

网友G:
大部分人知道春风电源MOS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其中只有小部分人知道MOS管的“线性放大”区其实叫做饱和区。

网友H:
看了这个帖子,我迷糊了,什么是饱和区?
按照以往的理解,三极管或mos管,有3个区,截止区,线性区,饱和区,
截止就相当于关断,线性就相当于放大作用(mos管也叫电阻区),跟基极或栅极控制,饱和区相当于放大到了顶点,已经没有线性放大关系。
如果用于开关,那这器件,只使用两种状态,截止,和饱和(导通)
楼上很多人都说工作在饱和区,我懵了~,我真的懵了~哈哈

nmos导通阻抗,只跟gs电压差有关,具体器件中这个电压手册中有描述。作为线性电源的功率调整器件,它必定工作在电阻区。

网友I:
而可变电阻区: Vgs>Vt    Vds<Vgs  -Vt
饱和区:       Vgs>Vt    Vds>Vgs  -Vt
这个结论哪里来的?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而可变电阻区: Vgs>Vt    VdsVt    Vds>Vgs  -Vt
这个结论哪里来的?搞反了

晕,我对这个分区也不明白,这个结论是在二姨那里看到的,
看到还有人评分,也没人提出异议。。。
你可以搜一下,能搜到这个贴的;

网友J:
如果是PWM模式工作,你万用表测量电压有鸟用?用示波器看。

网友:
明明就是个线性电源,居然管子工作于开关模式,这是要闹哪样??
上面有个人在胡乱解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PWM模式工作,你万用表测量电压有鸟用?用示波器看。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pwm模式和我用万用表测mos管脚电压有什么关系??
pwm模式只是我代替DA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部分人知道春风电源MOS管工作在“线性放大”区,其中只有小部分人知道MOS管的“线性放大”区其实叫做饱和 ...

呵呵,不太懂这个分区怎么分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工作在饱和区(开关区),你认为你得用多大的散热器才能解决散热问题呢?比如工作在电阻区,电流10 ...

你是怎么理解开关速度过快会导致炸管的?听一位资深工程师说,他问过厂商,厂商也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是怎么理解开关速度过快会导致炸管的?听一位资深工程师说,他问过厂商,厂商也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

高的开关速度炸管这个以目前的技术,还没法探究根本原因,但是如果电感工作在恒流状态,原则上就不会产生过大的过冲。当电感工作在间断状态,则当电感电流为0时,电感相当于一个非常小的电阻,这样如果开关速度非常高,会形成非常大的充电电流(把负载等效为电阻+电容,因为后面有一堆滤波电容),可能多数是这个原因。对于笔记本电池之类没有电感的,我估计很难坏,因为它不存在过冲啊。

网友: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inear mode" and "linear region".

网友L:
你是怎么理解开关速度过快会导致炸管的?

Easy.

think of the driver / mosfet's gate as a R (driver's output impedance) / C (gate capacitance) network: the (ideal) driver charges up the gate capacitance through its output impedance, or discharges it. And that process takes time - during that process, the mosfet isn't fully turned on / off - working in a "linear mode" or its "saturation region". The amount of time in this transition is higher with a higher R or higher C (the "rc" constant). This is the source of the switching loss.

As you increase the drive frequency, the proportion of time the mosfet stays in this transition increases -> switching loss increases.

网友L:
This is also why mosfets are such poor switching devices at high frequencies: the gate current required to drive the mosfet goes up linearly with the frequencies - the current is needed to add or remove gate charges from the gate to run on / off the mosfet.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我ri,一群J8,MOS电流跟负载才有关系!门极只是阻抗控制!MOS的放大区在MOS刚导通到完全打开的这段!再说 ...

mos哪有放大区啊?增强型mos只是不需要夹断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mos哪有放大区啊?增强型mos只是不需要夹断电压吧?

耗尽型MOS是工作在线性区的。因此,这类器件是常闭的,不能用于开关电源。增强型是常开的,电阻区非常小,偏置差一点就截止或导通了,不容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L:
Easy.

think of the driver / mosfet's gate as a R (driver's output impedance) / C (gate capacitanc ...

首先谢谢
1.我觉你说的那个在还没有完全开通mosfet时,mos应该工作在可变电阻区,而不是饱和区(saturation region)
2.是不是这么理解:RC的值均不变,所以转换时间不变,而升高频率周期减小,导致转换时间所占开关周期比例增大,平均功耗增大,所以容易炸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pwm模式和我用万用表测mos管脚电压有什么关系??
pwm模式只是我代替DA而已。。。{:s ...

兄弟,你搞懂了没?我被搞糊涂了!MOS的饱和区不就是对应着BJT放大区的吗?以你测出的数据,明明就是工作在饱和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的开关速度炸管这个以目前的技术,还没法探究根本原因,但是如果电感工作在恒流状态,原则上就不会产生 ...

没看懂,电感是从哪里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是怎么理解开关速度过快会导致炸管的?听一位资深工程师说,他问过厂商,厂商也没有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

开关速度过快,就会产生一种现象,听说过交越失真吗?类似。
跟MOS的特性有关,比如方向恢复时间。

网友: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不懂装懂的,再重复一遍:

饱和区                  --->  线性模式/放大模式;
线性区/变阻区   --->  开关模式/饱和导通。

有不同意见的请自己先查查资料。

网友:
有点不懂。。。

网友(2013-05-16):
不知LZ弄明白了没有,我理解上BJT的饱和区的定义是Ibe增加,Ice不在线性增加,表现是放大倍数极低。所以类比于MOSFET,就是Vgs增加到一定值时,Ids不在线性增加了,春风电源的mosfet应该是处于线性状态的,饱和状态的MOSFET就跟一个定值电阻差不多了,不能起到调节作用,就像BJT饱和后就跟一个稳压管一样Vce不变化了道理一样。

网友:
MOS管以N_MOS为例,因加在G电压低→高,工作于截止区、线性区、饱和区。其中线性区和饱和区 G 的电压因MOS的电流大小,不是恒定的,要使MOS饱和导通,电流越大则G极驱动电压越高。另HEX-MOS(增强型)的特性更陡直。判定线性还是饱和导通,测量G S 电压外还需D-S电压和电流。

网友:
我晕呐,,这要闹那样?

网友:
这个明显不是工作在饱和区,也不是开关模式,pwm滤波以后变成电压控制信号了。

网友:
看了各样的回答真是各种受教了

网友M:
呵呵....还是回好好多看几本书去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还是回好好多看几本书去

兄弟,这个你还真错了。。。。。。。

网友:
建议从这个角度想想:

假设现在电源是处于任意一个模式,当输入电压增大时,输出稳定不变,则VDS增大,此时MOS管肯定处于饱和区,即线性放大区。

我是这么理解的:所谓的MOS管在饱和区的电阻趋近无穷大是针对小信号来说的,直接把VDS/ID得到的是静态阻抗。电源基本上为静态,所以看的是静态阻抗。

网友:
引用 网友L:
This is also why mosfets are such poor switching devices at high frequencies: the gate current requi ...

请您指导一下我楼上的想法是不是对的。谢谢!

网友:
说来说去,此饱和非彼饱和就是了。
BJT的饱和指Ic不随Ib线性增加,描述的是控制端电流和输出端电流的关系。
FET的饱和指Id不随Vds线性增加,描述的是输出端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控制端电压是始终不变的,所以FET的饱和跟BJT完全就是两回事。

网友N:
那个开启电压Vt是多少啊,是不是所有的MOS关都一样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诸位大神!
vt应该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个开启电压Vt是多少啊,是不是所有的MOS关都一样啊!!!

手册中叫Vgs(th),离散性较大,同一型号同一批次的MOSFET都可以差很远。

网友(2013-07-04):
mark  春风电源mos管工作在饱和区

网友:
这还饱和区?明显是放大区

网友O:
比我懒的人真多,百度一下就知道了,FET和BJT的线性区和饱和区不是同一回事的。
FET的线性区是指DS间的电阻受VGS控制,VGS一定时,Id随着VGS线性变化,此时只要没有体二极管或者VDS小于体二极管的开启电压的话(我猜的,没百度到),就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可变电阻。FET的饱和区是指DS间的电阻不受VGS控制了,Id与VDS无关,只受VGS控制,相当于一个压控电流器件。而BJT的线性区是指Ic受Ie控制,相当于一个电流控制电流的器件。BJT的饱和区是指Ic不受Ie控制,与VCE有关。
简单总结一下:用来作开关的时候不管BJT还是FET,反正给控制极加足够大的开启电压电流就行,不够再加,不坏就行。但用来作放大器的话就要好好研究了,线性电源的调整管用BJT就工作在BJT的线性区,用FET就工作在FET的饱和区。
支持楼主。

网友:
还有高速开关炸管的事,应该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可以这样解释:从截止到完全导通是需要一个过度时间的,在这个过渡时间里面,开关管的电流和电阻都较大(截止时电流小电阻大,完全导通时电流大电阻小),据P=I2Rt,在这个时间里开关管的功耗是最大的,所以在相同的时间里,开关的次数越多(即所谓的开关速度快或者开关频率过高),开关管的发热量就越大,受不了时就炸了

网友:
所以有过零开启和过零截止的做法,除可以减少噪声外还可以减少功耗。

网友:
可以这样解释

you are absolutely correct.

10+ years ago, a "famous" class D amplifier designed had his "highly praised" class D amplifier blowing up under light load for exactly the same reason. He had no clue about it until I pointed out for him.

网友(2013-08-05):
应该是在饱和区工作的,因为是相当于稳压功能,发热会小很多...可以看下mos管稳压电路就懂了

网友P(2014-08-09):
引用 网友O:
比我懒的人真多,百度一下就知道了,FET和BJT的线性区和饱和区不是同一回事的。
FET的线性区是指DS间的电阻 ...

请问体二极管是什么?这个我看的模电书里面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请问体二极管是什么?这个我看的模电书里面没有啊

可能你的书里叫寄生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工作在饱和区(开关区),你认为你得用多大的散热器才能解决散热问题呢?比如工作在电阻区,电流10 ...

楼主讲解的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ri,一群J8,MOS电流跟负载才有关系!门极只是阻抗控制!MOS的放大区在MOS刚导通到完全打开的这段!再说 ...

楼主太直接了吧!不过很有趣!

网友(2014-09-11):
有73和74楼的帖子好像看懂一些了。。

网友(2015-06-13):
引用 网友A:
开关的MOS本来就工作在饱和区(开关模式,为什么叫开关电源。。。)只能说明LZ有点孤陋寡闻了。开关电源的 ...

MOS管饱和电压   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2015-11-07):
引用 网友F:
将入午夜,头脑发晕(早上没吃头脑)。

管子都饱和了,怎就稳压了?而且还挺精密。应该是输入多少,输出就 ...

同问,求解惑!

网友(2016-02-06):
这贴炸出不少高手啊……

MOSFET的可变电阻区应该就是三极管的饱和区——id随vds变化而变化

MOSFET的饱和区应该就是三极管的放大区——id随vgs变化而变化

网友(2016-04-11):
引用 网友H:
看了这个帖子,我迷糊了,什么是饱和区?
按照以往的理解,三极管或mos管,有3个区,截止区,线性区,饱和 ...

和你一样,正解,线性电源不在电阻区怎么吃掉多余的功率。

网友:
作为一个IC设计的学生,简单说一下 这里的线性跟压控和电流控有关,
线性电源的调整管用BJT工作在BJT的线性区,因为他是电流控制的电流
用FET就工作在FET的饱和区,因为他是电压控制的,说的线性就是MOS管工作在可以控制电流大小的区间,也就是恒流区(饱和区),这里的恒流是VDS已经控制不了电流了
这时 ID=0.5UnCox(W/L)【(Vgs-Vth)的平方】对于控制端VGS来说ID是线性的放大,但已经是饱和区了

这么说吧   MOS管工作在放大器时大部分管子用在饱和区

网友:
放大器里面mos管使用主要三个功能     放大,偏置,负载
放大,偏置,用在饱和区(用来做线性放大)
负载工作在可变电阻区。

网友(2016-05-22):
BJT /FET的饱和区的概念不一样吧..

网友(2016-08-28):
越看越晕

网友(2017-05-08):
MOS管的工作区。

网友(2019-08-23):
帖子沉寂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