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液晶屏换行为什么是0xb0,而不是0xC0,写过1602的大虾帮...

楼主(2013-04-10):
void writecode(uchar ins)                                    //向液晶控制模块写命令
     {
          uchar xdata t;
          uint xdata j;
          for(j=0;j<500;j++);
          virt_port|=ins&0xf0;                                        //取高字节向1602写数据
          writelcd(virt_port);                                        //先写高4位后再写低4位 这是在选择四个数据线的时候
          virt_port|=0x08;
          writelcd(virt_port);                                        //使能E脚为高电平
          virt_port&=~0x08;
          writelcd(virt_port);                                        //使能E脚为低电平
          t=ins<<4;
          virt_port|=t&0xf0;                                  //取低字节向1602写数据
          writelcd(virt_port);
          virt_port|=0x08;                                                //使能E脚为高电平
          writelcd(virt_port);
          virt_port&=~0x08;                                            //使能E脚为低电平
          writelcd(virt_port);
          virt_port=0;
          writelcd(virt_port);
}
void lcdchar (void)
{
     uint i,j,k;
      writedata(tab1[i]);
       for(j=0;j<1000;j++);
       for(k=0;k<1000;k++);
       for(k=0;k<5000;k++);
       for(k=0;k<1000;k++);
       writecode(0xb0);                       // 换行
      for(j=0;j<5000;j++);
      for(k=0;k<5000;k++);

网友:
又是个不看资料的。。。

网友:
你的1602是否是hd44780以及兼容芯片吗?如果不是的话你的度娘一下相应的控制芯片的指令。

楼主:
我开发板上是一个液晶模块,GDM1602A,我看1602上面的指令0xC0才是换行的呀?

楼主:
刚学习液晶模块,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看数据手册!!!

楼主:
看了呀,所有的手册上都说第一行DDRAM地址为0x00-0x0F,第二行地址为0x40-0x4F,写的时候最高位要设置为1,所以第二行第一个应该是0x40|0x80=0xC0,这样才对呀????求解为啥是0xb0呢?我在我板子上试过了,只有0xB0才能换行到第二行第一个,0xC0换到第二行但不是第一个,具体是第几个没仔细算过

网友:
结合时序图,,资料很总要,必要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