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子里做楼宇对讲或者对单线串口了解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3-04-10):
莫生莫怪  之前发了一贴在stm32 不过一直没得到回复,这边是通信分坛,所以发来这里希望问题能得到

最近做一个住宅弱电中心小区机房迁移的小工程,原来机房里有这些系统:视频监控,停车场,楼宇对讲管理中心主机,对射报警,背景音乐等。 由于新机房离现在的老机房有将近一公里,所以直接用铜缆传过去这么长的距离信号衰减是个很头痛的问题,而且铜缆现在真不便宜。  综合考虑准备上光纤加转换设备,到了新机房再还原信号,其他系统都还好说,就这个楼宇对讲的问题来了(连接管理中心主机的是一条5芯电缆rvv5*0.75规格,里边包含两根不同方向的音频线,一根电源线12V,一根地线gnd,还有一根码线,查阅资料貌似是单线串口,但是市场上找不到直接支持单线串口的光端机)  这根码线对地测量和电源线一样都是12v电压。

所以在不这里请教各位先进,怎么把单总线的串口信号转回来标准的rx tx gnd信号呢?

这是码线进管理主机后大大概情况,好多年没研究过线路了 图不太清楚 请各位看官包涵

楼主:
高手们请帮我解答一下吧

网友A:
可能你找的资料不对吧,联网到中心机房好像不需要码线,需要另外两条485平衡传输线作为联网线连接各个单元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找的资料不对吧,联网到中心机房好像不需要码线,需要另外两条485平衡传输线作为联网线连接各个单元主 ...

我1L发的图片没问题  现场实物和线路上 也是这么走线的 所以这个码线很奇特

楼主:
中心机上有个单片机 AT89S52-24PU  还有个施密特电路 cd40106be  我大概抄了一下板子 不太清晰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以太网,485,不是一个安全的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以太网,485,不是一个安全的线路!

我这个是做机房迁移的活,尽量不动原有的系统线路

网友C:
应该是口线TTL电平经过转换后以12V方波传输,也许能找到支持TTL转光的光端机,不过应该都是5VTTL,所以12V要限制成5V传输,用稳压管配电阻也许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口线TTL电平经过转换后以12V方波传输,也许能找到支持TTL转光的光端机,不过应该都是5VTTL,所以12V ...

再请教一下 这个只是电气接口特性 和协议什么的没关系吧   就怕用元件自己焊接好电路后 把信号分离出来 那边光端机下来进单片机还是不能通讯

网友D:
1:图中接三极管集电极100K电阻另一端的应该不是12V吧,应该是5V
2:这个电路大概是将两条TTL的UART信号转换成12V电平的单线传输,你照这几个外围搭一下不就又转回TTL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图中接三极管集电极100K电阻另一端的应该不是12V吧,应该是5V
2:这个电路大概是将两条TTL的UART信号转换 ...

多谢  我担心转来转去 会不会变得识别不了  这个是电气特性之间的转换吗  和协议无关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图中接三极管集电极100K电阻另一端的应该不是12V吧,应该是5V
2:这个电路大概是将两条TTL的UART信号转换 ...

我用万用表测过码线和gnd之间有12v电压的

网友:
单线串口   ??? LIN  bu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担心转来转去 会不会变得识别不了  这个是电气特性之间的转换吗  和协议无关的吧? ...

如果是口线的TTL通讯,只要速度足够快就可以。是不是uart方式,看一下MCU引脚功能就知道了,看样子不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口线的TTL通讯,只要速度足够快就可以。是不是uart方式,看一下MCU引脚功能就知道了,看样子不像。 ...

mcu第3pin接到集电极上 感觉应该是接收的 但是查了一下这个mcu的3pin  是tx   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mcu第3pin接到集电极上 感觉应该是接收的 但是查了一下这个mcu的3pin  是tx   糊涂了 ...

用示波器看一下吧,uart方式只用tx单向传输时可以的。

网友E:
是不是能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啊!然后再想办法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能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啊!然后再想办法转一下!

呵呵 已经淘宝拍了个虚拟逻辑分析仪 带示波器的  到货后测测

网友(2014-04-27):
引用 楼主:
呵呵 已经淘宝拍了个虚拟逻辑分析仪 带示波器的  到货后测测

你发波形我看看 ,有么?貌似接触过

网友F:
以前搞安防的时候,做过这活儿,工程是分几期开发的,整个工程完工后,把原来的监控中心迁移到物业办,采用的方案和你想到差不多,距离800米左右。
视频监控,楼宇对讲视频,停车场管理系统走光纤;门禁一卡通,红外报警走的是485(加粗了传输线缆2*1.5);楼宇对讲也是加粗电缆(6*1.0)传输的,还不错。成本也不高啊。
其实你都走光纤有个问题,如果处于雷暴区,夏季就有得你烦了,打雷很容易烧光端机(我们用的还是知名品牌的-武汉微创,当年做光端机的厂家还不多,一台16路的,进货价1万多),我以前工程做完,做维护的时候,就怕夏季打雷,如果一打雷,第二天绝对是报过来一堆维修的,摄像头打坏的,门禁打坏的,停车场打坏的,修起来很烦心。
  不要说我没做防雷,防雷有些时候都不好使,照样打坏,损失也很大。所以建议你,不要都走光纤,万一光端机停摆,基本全部系统都瘫痪了,那样后果很严重哦。前车之鉴,仅供参考!

楼主(2014-10-24):
引用 网友F:
以前搞安防的时候,做过这活儿,工程是分几期开发的,整个工程完工后,把原来的监控中心迁移到物业办,采用 ...

哈哈  到目前一年了 从没有出现雷击的问题   不是说我这么没有雷  而是我从没有做过防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