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FT屏显示出来的AD芯片输入的电压值只有一半?

楼主(2013-04-10):
求助各位 我用STC单片机驱动TFT屏 显示AD芯片那里输入的电压值 ,为什么输出显示的数据老是输入的一半呢?

网友:
应该是你的显示代码有问题吧?

网友:
好好看看显示那里的代码,很有可能是那里的问题,要不就把代码贴出来,让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