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关于阻容降压电路功耗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3-04-10):
经典阻容降压电路中,都应该会有稳压管,限流电阻,整流管等元器件,用起来也没什么问题,但最近一个项目需要得到阻容降压电路的功率损耗,个人观点如下,请各位坛友指教:

原理图中有一个12V的继电器,在此未画出,但不影响功耗计算。
首先,阻容降压是恒流源,在此图中电流为70mA 。无论继电器工作与否,电路功耗应该是一致的,因为即便几点起不工作时,电路总电流也会经过12V稳压管ZD1消耗掉,这是恒流特性决定的。当继电器工作时,继电器分得30mA电流,除去CPU部分消耗的极小电流(在此忽略),剩余的仍会流经稳压管消耗掉。

于是,无论系统是否出于工作状态,只要有220V AC供电,那么功耗基本就是 Ix12V + IxIx56(R0)=
0.07 x 12V + 0.07 x 0.07 x 56 (此结论忽略整流桥压降带来的功耗)

不知上述推论对不对,请坛友帮忙指教,不胜感激!

下面上图:

楼主:
还有个问题,1uF电容这里以输出69mA来算,U1能否输出大于100mA的电流?
是不是可以这样算,在U1可以承受的功率范围内 ,前端电源最大能支持它输出的电流为:

12 x 0.069 ÷ 3.3 = 240mA ?

网友A:
阻容电路 的电流决定于这个电容 你用的电容是1u    那么经过计算得出最大电流也只有70mA, 那么你想稳压芯片输出大于100mA 你觉得能输出吗?前者能量不足

网友:
阻容计算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电路 的电流决定于这个电容 你用的电容是1u    那么经过计算得出最大电流也只有70mA, 那么你想稳压芯片 ...

U1前端的最大功率能否这样算: 12 x 0.069=0.828 W  ?

楼主:
U1输出大于100mA的电流时 功率才0.33W ,不知这样算有无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D5是12V的稳压管,为何XMM2会是2.655V啊 ?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D5是12V的稳压管,为何XMM2会是2.655V啊 ?能否解释一下?

哈哈  其实 你把阻容降压电路 当成一个恒流源 就简单很多了        恒流源就是  它只给你这么多电流,电压的话 你要多少给多少。

网友B:
无论是否工作状态,功率消耗都为220VX70ma=15.4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否工作状态,功率消耗都为220VX70ma=15.4W

你说的是视在功率,不是有功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是否工作状态,功率消耗都为220VX70ma=15.4W

怎么可能!!!! 照你这样说 稳压管早烧了!!!!

网友:
说点我的看法吧
1、3.3V不可能输出100mA电流,即使你计算输出功率3.3*0.1=0.33W,很小也不能,因为线性稳压,多余的电压降在稳压芯片上,损耗一点也不小,7333发热了。
2、线路功耗应该稳定在12V*0.07=0.84W,就像楼上说的,这是类似恒流源,功耗基本不变。
3、不可能是15.4W,该电路主要压降在1uF电容上,而电容的ESR(等效串联电阻)很小,发热可以忽略。所以这15.4主要都是无功,应该写成15.4Var(乏)。
4、所谓“12 x 0.069 ÷ 3.3 = 240mA ?”的做法,只能出现在效率100%的开关电源中,你这是线性稳压电源,输入输出电流相等的,这个公式不满足条件。

网友(2014-01-23):
学习,重新理解有功无功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其实 你把阻容降压电路 当成一个恒流源 就简单很多了        恒流源就是  它只给你这么多电 ...

说的 很经典

网友(2015-05-20):
有空也仿真仿真

网友(2015-10-10):
阻容降压的手提灯,220v通过组容降压给铅酸电池充电,一个2000mah容量的电池大概多久能充满电,都是怎么计算的,阻容用33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