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条金手指做厚了怎么办

楼主(2013-04-10):
各位前辈,我又出错了,寻求各位帮助。
我做了一个PCB,上面有DDR2金手指的接口,但是由于产品原因,板厚达到了2mm,
现在由于板子太厚,DDR2的金手指接口无法插接到电脑的DDR2的金手指插座上,
求问各位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
有没有类似的转接口(口宽的转换为标准的?或是其他解决方案呢?
小弟这次差点逼疯了,蛋碎了一地啊!

楼主:
在线等啊……!希望各路神仙指点,拜谢。

网友:
调试阶段可以直接用飞线……

产品还是重新做PCB吧……

网友A:
木已成舟。重新做pcb吧

网友:
这个疏忽代价大了...

网友:
我们公司也有一位工程师犯过相同的错误。

1.2的板子做成1.6的,插不进去。

只有重新做板子了。

那么多脚,没法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已成舟。重新做pcb吧

+1

网友B:
做内存的只有极少数厂家吧? 这类厂家没理由让一个没画过的员工来画这个板子呀?
或是楼主并不是生产内存条,而只是借用DDR的接插件来连接自己的板子?
可以再打个薄的板子插到插槽上面,然后每个PIN飞线到现在的厚板子上面应急用。

楼主:
重新做PCB首先时间上来不及,其次重新做板我的板厚也没办法达到1.27mm的,我的10层板,DDR2金手指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有其他解决办法么?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DDR2,一般是6层板。的确是1.27的。2mm应该是进不去。

网友:
再做个1.27的带槽的双层转接板。
原金手指焊入槽内,转接板再插入内存插槽
这样时间够了

网友C:
再做个1.27的带槽的双层转接板。
原金手指焊入槽内,转接板再插入内存插槽
这样时间够了

关键是这个带槽的双层转接板的槽如何制作呢?直接板子制作?这个我不会;买一个槽焊接?什么样的槽可以插接2.0mm的呢?

网友:
买个座,反着焊,中间用个小板连

网友:
用锤子砸砸

网友D:
如果是4层或6层板, 可以考虑用刀片或电动锯子将最中间的玻纤层掏掉一点, 只掏金手指部分, 这样应该勉强可以用
不过很考验动手能力

应为4层或6层板中间的玻纤材质占了60%厚度

网友:
做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4层或6层板, 可以考虑用刀片或电动锯子将最中间的玻纤层掏掉一点, 只掏金手指部分, 这样应该勉强可以 ...

内层也有铺铜的,掏了玻璃纤维铜也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内存的只有极少数厂家吧? 这类厂家没理由让一个没画过的员工来画这个板子呀?
或是楼主并不是生产内存条 ...

DDR2的信号线飞线也可以?layout的时候还考虑差分阻抗等要求的。

网友:
那就没办法噶啦

网友:
没法子哦

网友E:
这个太简单啦。。。。。

直接用1.27的板子布  平行线,然后按照邮票孔的焊接方式,双面焊机。

—   —
—   —
—   —
—   —
—   —

类似这样,靠近,用锡+细线连起来,手艺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太简单啦。。。。。

直接用1.27的板子布  平行线,然后按照邮票孔的焊接方式,双面焊机。

这种方法那就意味着我的主板还得重做,因为我是金手指,两面都有信号,邮票孔应该是两面是同样的信号。

网友:
根据你的状况和要求,除了加个1.27mm转接板,别无出路。

当初设计主板,板厚达到了2mm,难道就没有去过问下DDR2的金手指插座?
自认杯具吧。

网友:
10层板,这个无解了吧,换一个连接器吧

网友:
用1.27的板子做成插座,用FPC飞到LZ的厚板上

也可以直接1.26板和2.0板直接边对着,两面搭焊锡连起来

21楼说的好像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那就意味着我的主板还得重做,因为我是金手指,两面都有信号,邮票孔应该是两面是同样的信号。 ...

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双面邮票控样子,是不是可以平行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双面邮票控样子,是不是可以平行放置?

真没明白,和25楼的是一个意思么?因为我只弄过过孔式的邮票孔,双面都有真没见过?有图片么?求解,不甚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没明白,和25楼的是一个意思么?因为我只弄过过孔式的邮票孔,双面都有真没见过?有图片么?求解,不甚 ...

没有图片,你明白这个意思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层也有铺铜的,掏了玻璃纤维铜也麻烦。

楼主不会还没搞定吧, 有这时间, PCB都重新做出来了, 不知道你的板子具体什么情况, 一般不管几层板, 在金手指下方内层是没有铜箔和走线的, 如果有铜箔的话会严重影响阻抗

网友:
13楼的办法貌似可以,把插座针和板子焊在一起,然后做个1.2的双头金手指!

楼主:
综合大家的意见,正在准备使用转接板的方案,目前产品正在贴片中,还未进行验证,一有验证结果,我会第一时间发出来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楼主:
转接板和做厚的板子焊接完成,证明可用,感谢大家支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