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步BLDc如何可靠的在程序中判断启动成功的问题

楼主(2013-04-10):
大家可能想到用过0事件来判断启动成功,但是当电机启动失败静止不转时,通电相的pWM波会导致产生假的过0事件,程序会误以为启动成功了,请问大家是怎么做的(我发现MK的电调一样有这个问题)?

网友:
嗯,我现在也碰到,马达有时起动静止不转问题,现在也在抓头找问题呢!

网友(2018-01-04):
我也是刚做,解决办法是加一个定时器测速,换相中断的同时记录换相顺序。只要换相错误,或者转速低于某个阈值,直接停下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