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长距离通信误码率太高,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4-10):
之前在论坛求过RS485的电路图,后来在学校自己跟同学又实践了一下,做了一个最简单的485电路图,使用MAX485芯片,几个电阻,电容。凑合着可以用的,在室内要求也不高。

目前整个系统由电脑接一个USB转485接口作为总线,然后另一端挂上三个(485接口电路+单片机)。
短距离通信时,没有问题,半米左右吧。长距离通信时,误码率很大,波形失真严重。传输的速度已经降了很低了,600HZ,还是会有误码。
现在有两个疑问:1,我们的485电路没有加上匹配电阻,长距离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2,跟USB转485的驱动能力是不是有关,会不会经过长距离传输之后,功率就不行了,导致错误
                3,我们使用的线是最普通的导线,在室内传输,自己做实验验证一下,没有很高的要求。会不会是导线的原因,换用双绞线会不会好一些

学校的实践项目近期就要结题检查了,真心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
110欧平衡线啊~~~~~

网友A:
良好环境下 几百米通信肯定是没问题的 要是有问题 那就要查找问题了 软件或者硬件
就485来说 我试过1K多米时 (钢铁厂车间环境) 也是用不上匹配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良好环境下 几百米通信肯定是没问题的 要是有问题 那就要查找问题了 软件或者硬件
就485来说 我试过1K多米 ...

请问你使用的传输线是什么规格的,我们用的是最普通的导线,会不会是传输线的问题

网友:
隔离传输 隔离232也可以

网友:
双绞线加匹配电阻应该会好些。电阻也不一定要严格匹配,阻值小点,电流大点,抗干扰就会好很多

网友:
就是普通的啊,没有平衡电阻,1KM不成问题。要不你加一些电容、电阻在传输线上。

网友:
现在的电脑一般不自带串口,如果有的话用有源485转232看看。

网友:
总线加上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
最主要是共模的问题
楼上的上下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该问题

有两种方案,一种是将所有站点通信地线连通,实验室环境没问题
实际使用各个站点可能存在较大低电流,有一定危险性

另外就是采用浮地,即每个站点的通信电源都隔离,
如果依然通信不良,在每个站点添加100K的上下拉电阻,在网络终端添加终端电阻

网友:
用上双绞吧!能很大程度上解决干扰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网友:
普通线缆,随便几百米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4-10-05):
《RS-485通信的节点和距离的理论极限研究-》一文指出:只要RS-485传输到一定距离,就一定有误码。而且与介质无关,光纤也是这么多。简直就是RS-485通信领域的“相对论”。
解决误码的简单办法是使用RS232/485中继转换器。

网友:
TLP781 电流传输比100至300系列,调电光耦前后电阻,将电流传输比控制在100左右,2400BPS,1200M,带载1个终端,是没问题的。

网友:
基本上 32節 点 ,1K M無問 题,57600bps

网友(2015-03-24):
有1K米没们题

网友:
用仿真线试试,可以模拟电线。

网友:
普通导线,自己手动双胶下就OK了,搓绳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良好环境下 几百米通信肯定是没问题的 要是有问题 那就要查找问题了 软件或者硬件
就485来说 我试过1K多米 ...

信号失真了,和软件能有什么关系?

网友:
1. 上下拉电阻;
2. 双绞线,如果能加一根地线最好;
3. 加终端电阻。

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