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47的PTP封装 是什么封装形式?

楼主(2013-04-10):
请问大家,TMS320C6747的PTP封装 是什么封装形式?该封装和TQFP封装 有何区别?如图所示

网友A:
就是中间那个焊盘比较大而已,其他的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中间那个焊盘比较大而已,其他的没区别

哦,谢谢回复,再确认下 :是指的中间的 VSS接地的这个焊盘比较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