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C522低功耗测卡

楼主(2013-04-10):
各位大神有谁做过便携式电池供电的读卡器啊?
采用RC522基站芯片,主动式寻卡,不能靠外部触发唤醒,
只能用RTC唤醒了。关键是采用RC522 Request指令寻卡时间太长
一秒钟开3-4次平均电流都有几百uA,我听说有的大神能做到几十uA
能不能给点思路啊?是不是除了发Request指令寻卡外还有没有其它的
方法测试有没有卡靠近呢?太神帮帮我吧

楼主:
我知道不用开基站芯片,用红外对管也可以检测。
但是红外受外部光线干扰太多,不稳定啊,能不能测天线的负载变化呢?

网友:
找个m1卡的智能锁拆开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2013-05-11):
我做的rc522工作电流20ma左右,楼主怎么做到ua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rc522工作电流20ma左右,楼主怎么做到ua极的?

同问,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要实现低功耗还是需要一点外部辅助电路和一定技巧的。

网友:
M1卡只做到二百微安左右,做不到几十微安的。

几十微安的是ID卡。

网友B(2013-08-23):
硬件检卡,有卡再唤醒RC522去读卡,平时RC522是完全断电,待机功耗全部是在检卡电路上消耗的

网友C:
卡片接近检测,我们可以做到<5uA,室温条件下

网友(2014-01-17):
引用 网友C:
卡片接近检测,我们可以做到

检测的是IC卡还是ID卡?

网友:
微波检卡,   我也还没有完成!

网友(2014-10-24):
引用 网友C:
卡片接近检测,我们可以做到

能不能交流下低功耗检测卡的方法

网友:
能不能交流下低功耗检测卡的方法:QQ:303972614

网友(2016-08-22):
引用 网友B:
硬件检卡,有卡再唤醒RC522去读卡,平时RC522是完全断电,待机功耗全部是在检卡电路上消耗的 ...

请问兄弟是否有参考电路

网友(2017-02-15):
引用 网友C:
卡片接近检测,我们可以做到

你好,我需要一个成熟的低功耗寻卡方案,方便的话联系一下qq:1030928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