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线CPU风扇中PWM信号参数?自己测试的结果已公布~

楼主(2013-04-10):
目前在考虑CPU风扇的调速问题。现在市面上的4线CPU风扇都有PWM调速功能,不知道这个PWM波的高低电平分别是多少呢?
如果能够用3.3V的电平驱动就太好了,可以省好多事情了~~~
请了解这方面的高手帮忙解释下~~~谢谢!!!!

唉,等了好久,没有人回答!求人不如求己了!!自己动手实际测量了,结果给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同学一个参考!

测试风扇,直接拆开电脑机箱,用示波器测试电脑工作条件下的各个引线参数,结果如下:供电电压12V。PWM输入频率在23.4K左右,峰峰值为4.5V左右。
把那个风扇的4Pin线拔下来,用镊子去掉外面的插槽,取出来簧片!!!利用直流电源提供12V给风扇,然后PWM那根引线接信号发生器。发生器事先调好在23.4K,峰峰值4.5V的方波,占空比暂时不用调。
接好之后通电,风扇如期旋转,调整PWM信号的占空比,风扇转速随之改变,ok,基本条件通过了~!!!!!
继续调节占空比,发现,在60%以前,风扇无声选择,速度较慢。60%-80%之间,风扇从无声变至有声,继续往上调,声音更大。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调节PWM频率,发现变化不大。特别低的频率就没有测试了,最起码向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了!!!

然后更改PWM的峰峰值,发现只要在1.2V以上效果与电脑4.5V没什么区别(没有测速条件,目测、耳听方式)
峰峰值在1.1V一下时,好像就没办法转动了~~~~

说的比较乱,自己理解了哈~

最终结论,用单片机完全可以控制cpu风扇的转速~~~~~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我再顶》?

网友A:
可以!一般外部需要开集电极输出控制。内部有上拉电阻到6V或12V。其实你不需要上拉到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般外部需要开集电极输出控制。内部有上拉电阻到6V或12V。其实你不需要上拉到3.3V。 ...

嗯,多谢,经过实地测试,确实如此~~~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上用的,PC风扇的PWM调速信号是5V的
上传一份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什么设备上用的,PC风扇的PWM调速信号是5V的
上传一份资料

嗯,谢谢,但是经过我的实际测试,3.3V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网友:
很多人旋转led就是用cpu风扇做的 所以可以用单片机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但是经过我的实际测试,3.3V也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恩,PDF里有标注:New fan design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implement a 3.3V pull up for compatibility with
buffer design limits on Hardware Monitor Devices e.g. Super IO devices.3.3V看来是可以的哈

网友C(2013-11-08):
不错,楼主你的双电源如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楼主你的双电源如何了?

呵呵,哥们记性真好啊!!
当时做的差不多了,应该说是比较满意的了。但这个只是针对我测试的那一个电源而已。但也有不少的问题!如下:

1-使用的是大功率三极管,所以在大功率输出时,发热比较厉害。
2-原本计划的是做个多少套呢,可以由于采样的康铜丝和分压电阻的一致性很低,无法做到同样一个软件可以直接烧到另一块板子上使用。
   每块电源都要做大量的测试,修改代码~~~工作量太大了,所以最终只完成了一套,而且自己并不满意。
3-外壳是个很大有问题,没有雕刻机,自己用手钻,用锉刀,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所以最终只做好的一套,而且不能说是完成了,精度完成取决于自己的测试工作量,但是带负载能力是很好的。不得不佩春风大师~~~

目前做电源就干的是这样了~~~
老师去读博士了,刚好自己的事情也比较多,目前相关的东西都在箱子里被冷落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哥们记性真好啊!!
当时做的差不多了,应该说是比较满意的了。但这个只是针对我测试的那一个电源 ...

不错,我也一直在想搞个双电源来玩玩,可惜一直没时间,想用两组电源来组合成一个双电源,主要按键及显示信息通过前面板MCU来处理后给相应的通道,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去年我抄了个春风的电源,效果确实不错。
有时间把你的图和程序发上来赏析一下吧,对我来说是学习参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我也一直在想搞个双电源来玩玩,可惜一直没时间,想用两组电源来组合成一个双电源,主要按键及显示 ...

过段时间,有空了整理整理,就是怕大家笑话啊!!!
正电压输出是电压电流均可控,负电压是一直与正电压输出对称,不可控,有兴趣的话,等过了这段时间再传了~~

网友D:
4线FAN,一般4个PIN分别为VCC、GND、PWM、FG(转速信号输出)
VCC电压看FAN型号,若你能提供LABLE图片,或许可以帮到你。
PWM一般有2中常用频率22.5K和25K,幅值为2.8V以上即可,标准是3.3v或者5v,这个参数只影响FAN的转速,不影响其他的东西,通过外接合适的上拉电阻可以将幅值上限扩展值20v,具体看FAN的能力了。
FG是开漏模式输出,要接上拉电阻,保证输入其的电流不能大于15mA即可。转一下,若转一圈扇叶可以在4个位置停下的话,则FAN转一圈,FG会有2个上升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段时间,有空了整理整理,就是怕大家笑话啊!!!
正电压输出是电压电流均可控,负电压是一直与正电压 ...

有问题不怕,与大家分享绝对是值得肯定的,至少在后面的可以避免此类问题,说不定问题还能够得以解决升级呢。

网友(2014-02-11):
好资料,在百度搜索又找回来了。
我计划在20W的LED灯上使用4PIN的CPU风扇散热。
单片机直接控制转速

网友(2014-06-17):
好资料啊,,,正好用得上,

网友:
看了此帖,我也测了一个,结果见下图。

把 25KHz PWM Duty Cycle 调低至 1% 风扇还能转,移走讯号后风扇停。再次输入 1% 讯号风扇先不转,但稍等几秒后它又能自动起动再转。

网友(2016-12-11):
正好需要

网友:
风扇不是有转速输出么?接个频率计就可以看转速了

网友E(2017-04-06):
引用 网友D:
4线FAN,一般4个PIN分别为VCC、GND、PWM、FG(转速信号输出)
VCC电压看FAN型号,若你能提供LABLE图片,或许 ...

小弟最近在做用单片机控制四线制风扇,用AD采样那个转速反馈信号,采到的值不停跳变,是不是不应该用AD采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最近在做用单片机控制四线制风扇,用AD采样那个转速反馈信号,采到的值不停跳变,是不是不应该用AD采 ...

那就是个方波,测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弟最近在做用单片机控制四线制风扇,用AD采样那个转速反馈信号,采到的值不停跳变,是不是不应该用AD采 ...

开漏模式输出,用MCU的定时器触发通道去测方波的频率,然后除以风扇极数的转速频率。你说的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FG信号本来就是方波,你采样率低了,所以采到的值一直在跳。另一个就是你进行了滤波,但滤波数据量太大,把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滤波处理了。

网友(2020-08-31):
可以正好用上

网友(2021-06-11):
感谢分享,正好要找这个,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