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DSP6446四层板 求大神们指教

楼主(2013-04-10):
请大神们指出不合适的地方 先行谢过~~~ 希望大家共同讨论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前途。

有什么问题没 请指点一下

网友:
上原理图

网友:
确实有前途啊,比我画的好,就是用6层貌似有些浪费,另外内电层中3.3V铺铜间距加大些更好,还有VIA密集处到铺铜直连就行,最后就是VIA一定要阻焊,特别是BGA下的,最好在设计时就阻焊,否则制板时存在工艺偏差就惨了。
不是大神,另外没有原理图有很多细节无法确定,随便说两句仅供参考,算共同学习吧。

网友:
蛇形走线感觉最好是圆形的,你那都是方形的,辐射可能会大..

网友:
没用c6000系列!这个芯片速度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