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13-04-10):
各位大侠,最近买的一个水质监测仪表,拆开看到里面有这么个东西,不曾见过,只知道电阻很大,通过加电压测电流发现阻止>MΩ,但不知是不是电阻,求指教。。。

网友A:
云母纸介电容,

好像  很老式的 日光灯、高压灯  的 驱动上见到过

网友B:
云母穿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

第一次见到,还以为是电阻~~

网友:
嗯,看上去是穿心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母纸介电容,

好像  很老式的 日光灯、高压灯  的 驱动上见到过

看到有类似的了,还没找到完全一致的(外观)

网友D:
A:这是什么器件?电阻值好大啊。
B:电容。

——有史以来最冷的冷笑话,(非电工根本看不懂。电工看了也不会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云母穿心电容。

看来应该是的了,用这种有什么特殊目的吗

网友:
好奇啊,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应该是的了,用这种有什么特殊目的吗

绝缘电阻大,介质损耗小,用在高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A:这是什么器件?电阻值好大啊。
B:电容。

见识短浅,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缘电阻大,介质损耗小,用在高频电路。

谢谢,以前没见过,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
涤纶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A:这是什么器件?电阻值好大啊。
B:电容。

我笑了!~               。。。

网友:
以前的 收音机 电视机里有很多类似的东西--电容

楼主:
应该是聚苯乙烯电容

网友:
老产品用很多。新设备用的好像不多了。

网友:
明显是聚苯乙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