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隔离呢

楼主(2013-04-10):
数字地和模拟地怎么隔离呢,本人新手,勿喷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各自独立, 最后用0 OHM电阻连起来, 保证各自独立的回路就好

网友A:
磁珠、0欧电阻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错误的做法。
尽量减少模拟地的连接阻抗,以防止高频干扰不能通过地线释放而传入IO口

网友B:
建议可以通过控制电流流向的方法,让电源出来最稳定的电流优先供应模拟电路,再流向数字量电路,地也同样处理
我们在产品上应用过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可以通过控制电流流向的方法,让电源出来最稳定的电流优先供应模拟电路,再流向数字量电路,地也同样处 ...

怎么控制电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珠、0欧电阻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错误的做法。
尽量减少模拟地的连接阻抗,以防止高频干扰不能通过地线 ...

那应该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控制电流呢

不是具体控制,而是你在Layout的时候注意电流回路方向

网友:
是的,就是在画PCB时注意电流流向,还有电源部分的滤波设计要做足,我们这边的板子电源部分文波做到4mv左右,从滤波器的电容引脚出来后直接就引入了模拟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