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涤纶电容和红皮涤纶电容那个绝缘电阻高?

楼主(2013-04-10):
看到很多PH计测量电路 电极输入端都是一个电阻+绿皮电容的组合,构成一个低通滤波电路,由于PH电极输出阻抗很大,因而电极信号的测量对绝缘电阻的要求很高,请问下这个绿皮电容的绝缘电阻能达到多少,如果电容一旦受到污染,那么绝缘电阻将大大下降,影响信号测量的精度(网上查了下,这个绿皮的电容为CL11涤纶电容,型号为2A102J,耐压2V,容量102,5%容差)还有如果我将这个电容换成CL21电容(红皮的那种,貌似叫金属化涤纶电容),那么绝缘电阻比绿皮的高还是低?

楼主:
咋一个人都没有呢

网友A:
2A102J,2A应该是耐压100V。CL21是无感金属化电容,无论那方面都比CL11好。绝缘电阻主要是介质决定的,都可以用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102J,2A应该是耐压100V。CL21是无感金属化电容,无论那方面都比CL11好。绝缘电阻主要是介质决定的,都可 ...

貌似这些电容的参数都不标绝缘电阻的,你有联系方式不,可以交流交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这些电容的参数都不标绝缘电阻的,你有联系方式不,可以交流交流啊 ...

涤纶电容 绝缘电阻  C≤0.33μF : IR≥30000MΩ   C>0.33μF :IR≥10000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