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咋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13-04-10):
MSP430F552x Demo - USCI_A0, 9600 UART, SMCLK, LPM0, Echo with over-sampling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0.
//   USCI_A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If UCOS16=1, UCBRx=Fbrclk/(16*Baudrate)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UCBRx = 1MHz/(16*9600) = ~6.8
//   ACLK = REFO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32 x ACLK = 1048576Hz
//   See User Guide for baud rate divider table
//
//               MSP430F552x
//             -----------------
//         /|\|                 |
//          | |                 |
//          --|RST              |
//            |                 |
//            |     P3.3/UCA0TXD|------------>
//            |                 | 9600 - 8N1
//            |     P3.4/UCA0RXD|<------------
//
//   Bhargavi Nisarga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April 2009
//   Built with CCSv4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4.21
//******************************************************************************

#include <msp430f5529.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BIT3+BIT4;                        // P3.3,4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6;                              // 1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_0 + UCBRF_13 + UCOS16;   // Modln UCBRSx=0, UCBRFx=0,
                                            // over sampling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没搞过这个系列的单片机的程序,但MCU的程序都差不多的吧。
你的main没有while(1)的? ...

进入低功耗模式,等待中断

网友B:
波特率寄存器配置不对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寄存器配置不对把

这是官方例程,应该没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官方例程,应该没错啊

那你用的这个程序和你的芯片型号是不是一样

网友B:
UCA0BR0 = 6;                              // 1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                              // 1MHz 9600
///////////////////////////////////////////////////
1M/9600=104.17=0x68.怎么成了0x06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用的这个程序和你的芯片型号是不是一样

这是msp430f5xxx系列的例程,我用的是msp430f55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A0BR0 = 6;                              // 1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             ...

约为6.8,是填入UCA0BR0, UCA0BR1 的值

网友B:
1000000/9600=6.8??算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000/9600=6.8??算错了吧!

1MHz/(16*9600)约6.5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还是有点不明白,回家找个F5529的板子试试吧,到时候吧结果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一下,还是有点不明白,回家找个F5529的板子试试吧,到时候吧结果告诉你。 ...

网友B:
刚用UARTA1测试了没问题,用的是P4.4和P4.5。我手头的开发板只接了这一个口,其他的端口还没办法测试。
估计例程没有问题,你看看你硬件连接把,不行的话弄个单片机自发自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用UARTA1测试了没问题,用的是P4.4和P4.5。我手头的开发板只接了这一个口,其他的端口还没办法测试。
估 ...

我用的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给单片,单片机下的这个程序,但串口调试助手不能收到数据
用两快单片机能行

网友B:
那你把哪个1M的频率数出来看看,是不是偏差大了呢?另外用示波器看看RXD和TXD上的数据,单片机和电脑那端都看看。我的和计算机能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把哪个1M的频率数出来看看,是不是偏差大了呢?另外用示波器看看RXD和TXD上的数据,单片机和电脑那端都 ...

我把串口调试助手TXD与RXD相连,在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但收不到数据怎么会事

网友:
你把电脑一侧的短接试试,不通过232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