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085做气压定高 能做到什么效果

楼主(2013-04-10):
BMP085做气压定高 能做到什么效果  换算成高度跳动有1~2米,大家的怎么样

网友A:
做过高度计!BMP085的波动范围还是太大了!最后,我用另外一款比它贵4倍的芯片做出来的效果,正常波动在0.2m左右!效果好10倍

网友:
能从0m飘到20多m。。。。。。。。。。。。。。。。。。。。。。。。。。

网友:
便宜的效果肯定不好,我手里也有一块,还没测试呢?

网友:
恩 我也做过  跟你的差不多      换成MS5611   波动范围 20--50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高度计!BMP085的波动范围还是太大了!最后,我用另外一款比它贵4倍的芯片做出来的效果,正常波动在0.2 ...

問使用的Sensor?

网友:
高度计,20mm,强!

网友:
晕,看错,是c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高度计!BMP085的波动范围还是太大了!最后,我用另外一款比它贵4倍的芯片做出来的效果,正常波动在0.2 ...

什么芯片呢?

网友(2013-11-13):
同样,测试过BMP085,飘得厉害,而且我在武汉这边,测出的气压值比海平面的气压值还大一些,都不知道怎么利用公式计算了。

网友:
用了100多片,BMP085,唯一的问题是板子温度超过35度,气压显示就变成400多了,温度到25度左右,气压显示10042正常,无法解决这个问题。h

网友(2014-02-24):
温度正常 但是气压值一直比海平面还大  算下来都是海平面以下40m了,悲了个催的。

网友(2014-08-26):
能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吗?我在用BMP 180 做高度计!遇到了点问题!求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