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论坛玩技术的不多,FPV集成飞控,有兴趣看看

楼主(2013-04-1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yOTk5NjM2.html

高性价比FPV方案以及经验

FPV遥控器
天地飞6A 72MHZ 可靠性一般,视距内飞行一般够用,我可能是收天线,开着控在包里放了2个小时
以后会自己开发一款433的控,不过433频段有很多大功率手台,车台,估计要多占几个频点才安全

图传
图传方面有很多2.4G的无线图传模块200MW 在600米以内可以安全飞行 为什么用2.4G  2.4G方案最成熟,集成度最高,一般用
的台湾一家公司的单芯片方案,可以做到2克以内。缺点是压制2.4G控。100块钱内搞定

天线
2.4G的天线多入牛毛,价格便宜,同样增益比1.2G的天线小一半,我自己的天线用的双菱天线 成本5块多钱,效果很好

飞控
飞控还是很有必要的,即便是非自稳飞控也是很有用,不然晃的难受,控制也比较难,地面上看起来晃动不大,第一人称看来
感觉很大。飞3D的话没有自稳其实无所谓,习惯了地面的冲击感后,就会不那么惧怕地面

有个高度表和速度表还是很必要的,第一人称看来,高度感很差,飞高了速度感也很差,所以我正在做个带OSD 带GPS的飞控
看看高度和速度

3D机 FPV飞的是自由的感觉,电池重了,3D性能下降,所以我一般飞5分钟,高度也就2,3百米,没办法,飞场太小

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上天记路标,一旦迷失,就打方向盘旋,不要往不熟悉的地方飞,等在天上把地形认的差不多了就可以开始
3D了,开始可能有点恐惧感

显示器
4.3寸的显示器其实还不错,携带方便,亮度高,几乎不需要遮光罩,就是小和分辨率低,练习时候也是不错的选择
8寸的电视亮度不高,必须加遮光罩,否则什么也看不见

摄像头
其实现在1809的COMS摄像头很不错,比低端CCD还好,60多块钱,SONY的633CCD的千万别买,分辨率低不说,光线强点就是一片惨白不过这东西拿来夜航是不错的。另外车用摄像头也很好,圆形的风阻很小,效果一般,价格60-100块的样子。
COMS的摄像头用3.3V供电,2.4G图传也是3.3v供电,电源也很好解决,比1.2G的好多了,随便找了LD0就可以

楼主:
没人玩FPV

楼主:
真的没人感兴趣

网友:
玩好飞控已不错了

网友A:
楼主有没有飞控的测试视频,能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飞控的测试视频,能分享吗?

这个视频就是这个飞控的试飞视频

网友A:
请问一下你的飞控算法是采用四元数法,然后重力校正角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你的飞控算法是采用四元数法,然后重力校正角度的吗

四元素加重力矢量修正加互补滤波加pid

网友:
"1809的COMS摄像头"在淘宝没找到?能给个链接么
打算搞FPV,有些问题想你请教

网友A: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飞控算法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详细说一下飞控算法处理吗?

//=====================================================================================================
// IMU.c
// 四元素角速度更新
// 通过重力在B坐标系分量误差 叉乘得到B系各个轴分量
// KP+KI跟踪重力标定
// 弧度近似SIN
//=====================================================================================================

#include "IMU.h"
#include <math.h>

//----------------------------------------------------------------------------------------------------
// Definitions

#define Kp 2.0f                        // 比例增益支配率收敛到加速度计/磁强计
#define Ki 0.005f                // 积分增益支配率的陀螺仪偏见的衔接
#define halfT 0.5f                // 采样周期的一半

//---------------------------------------------------------------------------------------------------
// 变量定义

float q0 = 1, q1 = 0, q2 = 0, q3 = 0;        // 四元数的元素,代表估计方向
float exInt = 0, eyInt = 0, ezInt = 0;        // 按比例缩小积分误差

//互补滤波
//时间常数   t=a/(1-a)*dt    a=t/(t+dt)         t 截至频率  dt计算间隔时间
#define        kfa          0.98
#define        kfan  1.0-kfa
//ang= kfa*ang+kfgn*acc;

#define        kfg          0.80
#define        kfgn  1.0-kfg
//ang= kfa*g+kfgn*acc;

//====================================================================================================
// Function
//====================================================================================================
//gx 采样时间弧度增量
//加数度为3轴采样数据,做归一化
//输出为4元数
void IMUupdate(float gxi, float gyi, float gzi, float axi, float ayi, float azi) {
        float norm;
        float vx, vy, vz;
        float ex, ey, ez;
        float gx,gy,gz,ax,ay,az
        //增加互补滤波
    ax=ax*kfa+kfan*axi;
        ay=ay*kfa+kfan*ayi;
        az=az*kfa+kfan*azi;

        gx=gx*kfg+kfgn*gxi;
        gy=gy*kfg+kfgn*gyi;
        gz=gz*kfg+kfgn*gzi;

        // 测量正常化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ax = ax /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 估计方向的重力
        vx = 2*(q1*q3 - q0*q2);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错误的领域和方向传感器测量参考方向之间的交叉乘积的总和
        ex = (ay*vz - az*vy);
        ey = (az*vx - ax*vz);
        ez = (ax*vy - ay*vx);

        // 积分误差比例积分增益
        exInt = exInt + ex*Ki;
        eyInt = eyInt + ey*Ki;
        ezInt = ezInt + ez*Ki;

        // 调整后的陀螺仪测量
        gx = gx + Kp*ex + exInt;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 整合四元数率和正常化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 正常化四元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

void IMU_quator_to_eula(float *ang_x,float *ang_y,float *ang_z)
{
        *ang_x = atan2f( 2.0f * (q0 * q1 + q2 * q3),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ang_y = -asinf( 2.0f * (q1 * q3 - q0 * q2) );
        *ang_z = atan2f( 2.0f * (q1 * q2 + q0 * q3),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

Q_ANGLE.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Q_ANGLE.Roo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v

//====================================================================================================
// END OF CODE
//====================================================================================================

这个程序已经被用烂了,的确是相当好用

楼主:
调了参数,比这个视频稳多了,可以脱控

网友:
太牛了
支持一下

网友:
哦,你是采用数字低通滤波器,我觉得加速度进行低通滤波是较好,在长时间里,加速度是较可信的,

网友:
aeroquad也是采用这种算法

网友A:
其实互补滤波器也可以实现的,注意在长时间里对陀螺漂移进行修正就行了,也是MK的算法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互补滤波器也可以实现的,注意在长时间里对陀螺漂移进行修正就行了,也是MK的算法核心. ...

我目前主要调下机动飞行的手感,做个433的数传遥控,GPS定点回航什么的,估计要一年

网友A:
你不是用nrf24l0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用nrf24l01吗

原来准备用这个,,后来参考其他人的东西,还是用SI4432,我的图传是2.4G的

网友:
请问si4432模块贵嘛?性能如何?

网友:
mark一下,过二天来看!

网友B:
我比较关心LZ机架在哪里买的,  感觉怎么和“大疆” 的F450差不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关心LZ机架在哪里买的,  感觉怎么和“大疆” 的F450差不多呢?

35块钱的仿制品,比较软,不要上大电机,否则震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