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5320怎么就没有输出呢?求戳盲点

楼主(2013-04-10):
最近在ad5320上花了不少时间,按理说这是一块极其简单的芯片,不能让它正常输出实在是令人费解。

我做了如下工作:
1.确定管教没有虚焊,短路;
2.用示波器检测每一个输入端的信号都正常,而且能达到要求的幅值;
3.输出Vout和地之间有1.8KΩ的负载;

现在的情况是用示波器检测输出始终保持在4~6mV不变。

附上我的时序图
图中D1为时钟10KHz,D3D4为两个通道的Din信号,我给了FFF满程控制字,为了能够直观的观测信号是不是正常(虽然结果让我很受伤),D5是SYNC信号
SYNC拉低为16个周期。

我一定是遇到盲点了,还请有经验的还请有经验的大神一起探讨探讨,戳戳我的盲点。
这么小一个DAC居然花了4天时间都搞不定,实在是羞愧不已。

网友A:
电路图呢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呢亲

不好意思,一激动忘记了。。。已附在一楼~~~

网友A:
暂时没发现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发现问题哦~~

嗯,我也是想不出,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能想到的都试过了,今天晚上还尝试了不同的验证方法。。。我都怀疑片子是不是坏了,转念一想不太可能。。。焦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是想不出,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能想到的都试过了,今天晚上还尝试了不同的验证方法。。 ...

芯片是什么封装呀~是不是调转180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什么封装呀~是不是调转180度了...

封装时SOT-23,焊接顺序应该是对的。。。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来焊的

网友B:
VOUT外面接的那两个电阻值为啥那么小?这个值是不是太小了阿?

网友C:
如果硬件没问题的话,可能是SYNC信号的问题吧,数据进入DAC的Register后,没有更新DAC的输出。

网友:
示波器好高级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封装时SOT-23,焊接顺序应该是对的。。。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来焊的

调转过来试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UT外面接的那两个电阻值为啥那么小?这个值是不是太小了阿?

我把可变电阻加到2K了,效果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硬件没问题的话,可能是SYNC信号的问题吧,数据进入DAC的Register后,没有更新DAC的输出。 ...

我昨天晚上想了想,现在这么下来无非就是两个情况,要么硬件要么sync信号的问题,硬件的话,电路什么的我是想不出有哪里需要改进了,除非片子本身坏了。。。我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而且我也不知道如何检测片子是好是坏,sync信号我换过两种,第一种是图示的信号,一直保持在高位,要用的时候拉低16个周期,第二种是一直保持在低位,要用的时候拉高一个周期,应该能保证33ns的拉高需求的,两种下来都没有进展。。。整个过程我倒是挺享受的,但是出不来结果也挺头疼的。。。
另外,我想问问,我用示波器一端接Vout,接地夹子接地,这样的测法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转过来试一下呗......

试了,今天早上试了,还是不行。。。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D:
时序是按照手册上来的?
可否测下进入DIN的数据是不是你所期望的16位数据呢?说不定是进入DIN的16位数据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序是按照手册上来的?
可否测下进入DIN的数据是不是你所期望的16位数据呢?说不定是进入DIN的16位数据有 ...

检查了,我用示波器的探头把三个端口都检查了一遍,上拉幅值是2.8V,下拉幅值是80mV,我想应该满足datasheet上的要求了,datasheet上写的是下边沿是0.8V,上边沿是2.4V,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还想到一点,我看到datasheet里面的管脚温度不超过220°C,会不会是我的电烙铁太烫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晚上想了想,现在这么下来无非就是两个情况,要么硬件要么sync信号的问题,硬件的话,电路什么的我 ...

会不会是示波器的问题......设置、连接、档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示波器的问题......设置、连接、档位等......

这个我试过了。。。我把探头接在电源上,显示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检查了,我用示波器的探头把三个端口都检查了一遍,上拉幅值是2.8V,下拉幅值是80mV,我想应该满足datash ...

换快芯片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快芯片 试试?

芯片估计明天到货。。。明天再试吧。。。

楼主:
感谢每一位帮助我的亲们,谢谢你们提供了这么多思路帮我逐一排除了所有可能的情况。。。于是我今天去偷偷搞来一片别人用过的片子,然后。。。bingo,调出来了。。。衷心的感谢~~~~

网友E(2013-05-20):
楼主 是IC本身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是IC本身的问题吗?

是的,这个问题我已经检查出来了,是IC本身坏了,换了一块新的就好了

网友E:
能发一份程序给我验证一下我的IC吗?调了几天也是没输出。那个带记号的地方是1脚吗?谢谢 qq  137 8 811 047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发一份程序给我验证一下我的IC吗?调了几天也是没输出。那个带记号的地方是1脚吗?谢谢 qq  137 8 811 04 ...

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