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什么处理器能1秒钟处理30帧分辨率为3200*2400的图...

楼主(2013-04-10):
由于被测物体的运动非常快,平均6m/s,所以对图像处理的速度要求较高,不知道那种处理器能达到这种级别,cortex-a8,还是DPS中的DM6437,或者是FPGA?小弟现在还未入门图像处理呢,也不知这样单个采集图片之后处理和直接拍摄成视频实时处理有什么区别。请大神们给点意见吧,推荐下合适的处理器和摄像头。谢谢了

网友A:
看你做什么处理喽,除了cortex-a8不太靠谱以外,高端的DSP或者FPGA都有可能

网友B:
FPGA没有一点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做什么处理喽,除了cortex-a8不太靠谱以外,高端的DSP或者FPGA都有可能

其实要处理的也不是很复杂,在一片黑色的背景下,提取一个矩形内的图像与一个正常的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ga .......................

谢谢,能推荐个型号让我参考下嘛?对FPGA这块不怎么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没有一点压力!

看你的名字就知道是对FPGA很熟悉的了,能推荐几个合适的芯片参考下吗?谢谢了!

网友D:
我觉得不靠谱吧,想下,主流显卡的“负载”也不过是1920*1600(我的显示器),每秒能处理30帧吗?数据量乘以2.5,你用FPGA神马的能做到?????

网友:
说下场景吧,看题目应该拍成视频再处理吧。
主流显卡更多的是3D运算消耗,如图尽处理2D的话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的名字就知道是对FPGA很熟悉的了,能推荐几个合适的芯片参考下吗?谢谢了!  ...

我也不是很熟悉,名字只是个兴趣爱好啊
看你要做什么处理了,处理简单的话可以看看Cyclone IV
处理复杂的话Cyclone V或Spartan-6咯
这几个系列都比较热门的骗子
做图像处理主要考虑管脚和RAM资源

网友E:
怎样处理总要说吧。压缩、提取、移动分析还是其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要处理的也不是很复杂,在一片黑色的背景下,提取一个矩形内的图像与一个正常的比较一下{:handshake: ...

也就是说分为2步,一个是图像提取,一个是比较。图像提取的话还要考虑旋转和放大,如果镜头不行还得考虑畸形矫正,这也叫不复杂?FPGA考虑上VERTEX6吧,但是如果FPGA不上嵌入式内核的话图像提取比较难写的,看你们的工程师的水平了。DSP的话难度稍微低一些,但是仍然要求对DSP非常了解的,至少要对cache和EDMA及DSP内核要非常熟悉,不过你可以先看一下TI的图像处理库里面是否包含有相应的函数,如果有那么工程量一下子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靠谱吧,想下,主流显卡的“负载”也不过是1920*1600(我的显示器),每秒能处理30帧吗?数据量乘 ...

15年前的显卡处理2D的2048*1536@60Hz应该是毫无压力的,不能按3D来算

网友:
上x86吧,省时省力,把精力放在软件上才是正道。

网友:
图像处理好的算法远比硬件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样处理总要说吧。压缩、提取、移动分析还是其他?

其实就是检测皮带撕裂的,检查下那个地方有裂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分为2步,一个是图像提取,一个是比较。图像提取的话还要考虑旋转和放大,如果镜头不行还得考虑 ...

嗯,谢谢你的建议,我再查查

网友F:
这个要看处理到啥程度了。显示出来? 网络传出去?还是存储?

网友:
楼主选用这么高分辨率的,估计是找不着合适的高速摄像头,才通过这种大视野换时间的方式。
这种情况,在X86平台上用Nvidia的CUDA跑OpenCV是最高性价比的方案。

网友:
不好搞

用线摄像机吧

网友G:
基恩士有款高速摄像机,cv5000,专门用来拍照好做图像比较的,跟你这个需求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看处理到啥程度了。显示出来? 网络传出去?还是存储?

不用显示出来,只有遇到撕裂的地方把图片保存一下显示出来就行了,要是还一直显示着,估计处理的速度就更慢了。

网友:
@60Hz是刷新频率,不等于解码的帧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基恩士有款高速摄像机,cv5000,专门用来拍照好做图像比较的,跟你这个需求很像 ...

谢谢,我回头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显示出来,只有遇到撕裂的地方把图片保存一下显示出来就行了,要是还一直显示着,估计处理的速度就更 ...

哦。那还要做数据分析。对逻辑要求比较多哦。FPGA不好弄。

网友H(2013-07-02):
不好意思,现在刚看到,绝对不能用FPGA,这玩意维护成本太高,算法有点改动,只有大牛可以改。
X86,加市售的软件较好,推荐open cv,或者是halcon,成本还低,算法还成熟。
另外,6mm/s的速度简直是蜗牛的速度,是不是6mm/ms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现在刚看到,绝对不能用FPGA,这玩意维护成本太高,算法有点改动,只有大牛可以改。
X86,加市售 ...

哪里看到的6mm/s ?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哪里看到的6mm/s ?

sorry!眼拙出丑

网友:
如果是嵌入式的(比如汽车这个平台上),OPENCV合适吗?
当然如果是场所堆体积没要求的,直接X86+CUDA显卡加速是成本,开发速度都很好的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不靠谱吧,想下,主流显卡的“负载”也不过是1920*1600(我的显示器),每秒能处理30帧吗?数据量乘 ...

显卡可不止30帧。

网友:
用广高速摄像头+工控机比较好

楼主:
嗯,非常感谢以上各位前辈朋友们的建议

网友:
PC机显卡

网友:
可以用4412评估一下,非常强劲的处理器,而且性价比越来越好了:www.topeetboard.com

网友:
HALCON 11 以后的版本都有部分算法支持GPU了

网友:
指标颇高,仰慕一下路过

网友:
LZ 你可能方法用错了 成本就是10000倍的增加
皮带?3200*2400 全局快门/30FPS ?再DSP?FPGA?PC+GPU? 就3字 不差钱

网友:
我也觉得直接X86靠谱,用opencv库写程序,又可以大大降低开发的难度

网友:
还是用nv的显卡,随便一个什么显卡都比嵌入式的方案好啊,如果用嵌入式方案你要想清楚开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