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24V 120W直流电机有哪些设计方法

楼主(2013-04-10):
小弟没做过电机驱动这块,项目要实现的功能主要用正转、反转、匀加速等等,请问有哪些驱动电路或者芯片啊?

网友:
这是个实际运用问题,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pwm,编码器,场效应管

网友:
似乎有大电流的驱动芯片,TI的DRV8432似乎单路能到6A,而且还能并联。。。。

网友A:
Arduino【新品促销】240W大功率H桥 电机驱动模块 保护功能齐全
可以通过SP配置限流值
● 电池工作电压(Vs)4.0V至28V
● 逻辑工作电压(Vcc)4.5V至5.5V
●所有引脚可承受19 V,Vs和输出管脚可承受40 V
●全导通电阻Ron从100 mΩ (at Tj = -40 °C)??300 mΩ (at Tj =150 °C)
●逻辑输入兼容TTL和CMOS
●工作频率高达20kHz
●通过SPI接口可以配置或诊断
●过温和短路保护功能
●Vs欠压关断功能
●Vcc欠压和过压保护
●Vcc过压检测
●当处于开启状态时检测负载是否开路
●当处于关断状态时可全面诊断
●具有使能输入脚
●低待机电流(<10μA)
● 为了降低电磁干扰,通过SPI,可以配置电压和电流的转换率
● 内部集成高边功率管驱动的电荷泵,真正实现PWM从0-100%,PWM可以一直给高电平,意味着可以应用到步进电机的驱动环境。

起以前38块买过 没想到现在42了
http://tradearchive.taobao.com/t ... eID=1406567633139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duino【新品促销】240W大功率H桥 电机驱动模块 保护功能齐全
可以通过SP配置限流值
● 电池工作电压(V ...

谢谢。。。。

网友:
mos管,功率放大芯片,stm32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