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C3630无输出,X宝买了俩次芯片,无果

楼主(2013-04-10):
在X宝上买了两次芯片,一次每片14元,一次每片25元,第一次以为是芯片问题,后又买了一次,后来发现俩个卖家卖的芯片竟然是同一个批次,丝印一模一样,大家有用过LTC3630的给支支招,这样的价格是真是假,PCB已经做了,怎么弄多不能输出,被这么个电路难住了。

网友:
看看1 脚的波形

网友A: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尿了 —— 居然能高到65V输入,想当年苦苦寻找能超过60V输入的DCDC芯片而不可得 ......

楼主:
1脚没有波形,零点几V,芯片是LTC3630,原理图标错了。而且FBO口是高电平,这点很奇怪

网友:
我买过一批LT1613,只要2元/片。不出意外全是假的。SW脚一直低电平。后来用LT1930替换立即解决

楼主:
我是在X宝上买的,买的不同的店,看来也全是假的,准备到官网去或者DIgKEY去买了

网友:
5脚电压多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尿了 —— 居然能高到65V输入,想当年苦苦寻找能超过60V输入的DCDC芯片而不可得 ...... ...

看看这个,65V的

楼主:
5脚电压我是悬空的,实测是4.7V,应该正常,它只要大于1.21V就可以的

楼主:
问题是FBO开漏输出,我如果接上上拉的话也是4.7V,这样就不对了。我输出是0,那么内部的比较器应该输出高才是,那么FBO应该为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