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

楼主(2013-04-10):
基于

电力线通信的

智能家居控制器设计

这个是毕业设计的其中一个课题,我是电气专业的,选课题的时候选了弱电的方向,没有做实物的经验,下面是这个课题的研究内容和目标要求

研究内容:
基于单片机,设计温度传感器,采用电力线通信芯片(如SC1128、BWP08、GS1000A)通过电力线控制家电、开关等,构成一个智能家居系统。要求详细研究电力线通信芯片(如SC1128、BWP08、GS1000A)的原理、性能和使用方法。本设计采用51系列单片机,实现连接温度传感器和继电器。

目标要求:
(1).提供实物:至少有2个测量点,2个继电器。
(2).提供硬件设计、原理图及材料清单。
(3).提供相应的单片机软件.

我的问题是:(1)我对电力线通信芯片没了解过,这个学起来难吗?
            (2)整个该如何入手?
            (3)如果做出实物,要花多少时间?多少成本?

求各位路过的大侠指点!!!小弟感激!!!

网友A:
花钱不少。其实那几个芯片研究起来没有什么难度的。

网友B:
只要用心,相信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钱不少。其实那几个芯片研究起来没有什么难度的。

花钱不少?那得花多少啊?哪个芯片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用心,相信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努力吧。

网友C:
不难的,但你要掌握通讯协议的问题。电力线网络传输其实是利用载波在电路线上面传输数据,关于你的芯片,你可以参照资料把你的芯片做成串口数据传输模块,这个是没有什么难度的,芯片的资料有提供详细的电路原理图。然后剩下的就是怎么样实现利用数据传输功能来实现控制各种电器的问题了,这是一个涉及单片机程序编程,模拟电路控制的环节,涉及数据指令编码和解码的程序等问题。如果LZ对用数据传输实现控制没什么概念的话就有挺多需要恶补的了~
可以参看一下我的这个蓝牙智能控制的东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9285-1-1.html
其实电力线传输的原理和这个是一样的,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客气,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难的,但你要掌握通讯协议的问题。电力线网络传输其实是利用载波在电路线上面传输数据,关于你的芯片,你 ...

想问下关于电力通信线有没有仿真软件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下关于电力通信线有没有仿真软件啊?谢谢!

这个不清楚,呵呵

网友:
就是电力线载波呗

网友D:
LZ学校还要求做出实物!本人电子,学校没有毕业设计,因为前几届没几个人能做出来,所以取消了,真是个坑!!上学期毕业答辩都完事了,真是奇葩!

楼主(2013-05-22):
引用 网友D:
LZ学校还要求做出实物!本人电子,学校没有毕业设计,因为前几届没几个人能做出来,所以取消了,真是个坑! ...

换课题了,擦,该做LED点阵了,没那么难,但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