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继续上次未完成的加工

楼主(2013-04-10):
由于加工时间太长了,不得不暂停,请问下,如何继续上次未完成的加工部分,继续加工?最好有图片说明。

网友:
很难啊,只要你断电,一般你的原点是会改变的,这样雕出来的东西就不好了,只要能找到原点就好办。直接从G代码中间运行就OK了,这个我搞过。

网友A:
原点位置不丢, 记住最后下刀速度即可, 编辑一下G码

%
G90
G49
M3 S8000
G0 X-32.660 Y90.524 Z3.000
G1   Z-0.100 F10    //最后的下刀速度, 记下
G1 X-32.645 Y90.224
X-32.597 Y89.917
X-32.513 Y89.607
X-32.391 Y89.300
X-32.232 Y89.002
X-32.037 Y88.722
X-31.809 Y88.465
X-31.551 Y88.236
X-31.271 Y88.041
X-30.974 Y87.882
X-30.667 Y87.760
X-30.357 Y87.676  //从这到之前M3那一段之间的删除, 增加代码, G0 Z3.0  回车换行 X-30.050 Y87.627 回车换行 G1 Z-0.1 F10  下刀
X-30.050 Y87.627 //例如跑到这里停了,记住了, 抬刀,返回原点, 可以关闭软件了(不要转动步进电机, 弄丢原点, 下次开机接着用)
X-29.750 Y87.612
X-29.450 Y87.627
X-29.143 Y87.676
X-28.833 Y87.760
X-28.526 Y87.88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点位置不丢, 记住最后下刀速度即可, 编辑一下G码

收藏备用

网友(2013-08-09):
好像在哪看过类似的教程,具体那个论坛忘了,如用mach3的话,你搜索一下“雕刻机的续运行教程”估计能找到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