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不用纠结姿态融合的问题了,MPU6050直接内置融合引擎

楼主(2013-04-10):
官方的运动库,必须通过这个才能启用MPU6050的DMP引擎(数据手册里完全不提这个东西,必须在官网注册登录后才有·····)
里面的代码是基于msp430的,不过很容易就能移植到stm32上面。
编译一下,把报错的地方改掉就OK。

唯一需要的就是得提供i2c读写接口,然后在
#define i2c_write(a, b, c, d)   !I2C_BufferWrite(d, c, b, a)
这里替换

剩下的就是照着范例文件依次调用函数
主要是这几个
mpu_init();
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mpu_configure_fifo(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mpu_set_sample_rate(DEFAULT_MPU_HZ);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
dmp_enable_feature(hal.dmp_features);
dmp_set_fifo_rate(DEFAULT_MPU_HZ);
run_self_test();
mpu_set_dmp_state(1);

其中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这个很重要,失败的话就没法开启DMP
run_self_test();是自检,用来消除漂移的

初始化完成后在死循环里调用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 &more);来读取FIFO
(sensors & INV_WXYZ_QUAT)为真就说明读到四元数,默认是long,得转换成float后除以 1073741824.0f,然后就能使用了,顺序是wxyz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QwOTczNDE2/v.swf

网友:
这么好,上位机软件去那里要的?

网友:
这个资料非常棒。

网友:
靠,我说没有任何资料呢呢,终于等到mpu6050的内部隐藏大招了!!

网友:
获取的是什么数据?

网友A:
楼主太给力了!   还有一个资料,gitlab上有大神上传过一个基于arduino的dmp,测试过,也可以用在stm32上
顶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给力了!   还有一个资料,gitlab上有大神上传过一个基于arduino的dmp,测试过,也可以用在stm32上
顶 ...

有学长说普通的操作方式读取的6050数据是经过“处理”的,不知道“处理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学长说普通的操作方式读取的6050数据是经过“处理”的,不知道“处理了什么?” ...

读传感器数据  就经过了ad处理,还有可能经过了滤波处理   看你怎么设置了   读dmp数据就更经过处理了……

网友:
that will be great.

网友:
回去试试看。

网友:
牛叉啊!隐藏了这么好的东东~!

网友:
这个资料真的不错啊

网友:
上位机哪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给力了!   还有一个资料,gitlab上有大神上传过一个基于arduino的dmp,测试过,也可以用在stm32上
顶 ...

那个资料我看过,应该也是某个版本的官方库移植的

网友:
哇塞 果然不错  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塞 果然不错  研究研究                                                                              ...

没短消息权限,我就在这说吧
移植时注意MPU6050的i2c的地址(st.hw->addr),有0x68和0x69这2种,如果是网上的某个stm32模拟i2c接口,地址还得左移一位,就是0xD0和0xD2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短消息权限,我就在这说吧
移植时注意MPU6050的i2c的地址(st.hw->addr),有0x68和0x69这2种,如果是网 ...

恩 这都没问题 前面的初始化 都完成了  读写 前面的业没什么错误  基本驱动都是用了好久的    但就是 写入memory 的那块  我试了 1字节1字节写 能写进去 读出来也对  而且 其他也return 0
但是最后 fifo没数据  就是16字节 16字节写  写入的跟读出的不一致 导致校验那一步return 2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 这都没问题 前面的初始化 都完成了  读写 前面的业没什么错误  基本驱动都是用了好久的    但就是 写 ...

想起来了,struct gyro_reg_s 里得删掉
    unsigned char accel_cfg2;
    unsigned char lp_accel_odr;
    unsigned char accel_intel;
否则后面赋值时地址可能会错位

网友:
怎么用?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
太深奥,不懂

网友:
这个给力啊

网友:
终于啊。天上掉肉饽饽了。楼主太给力。顶

网友:
楼主上位机也发一个.

网友:
不懂,也得顶一个

网友:
应该打开哪个文件啊 怎么用~

网友:
好资料,研究下,貌似下不了,郁闷。。。

网友:
可以下了,是服务器不很稳定,真的是好资料,值得研究,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这玩意用什么软件打开啊?加压后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D:
楼主搞到什么文档说明没有,一个功能也搞的这么神秘,inv的说明书的确不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到什么文档说明没有,一个功能也搞的这么神秘,inv的说明书的确不详细 ...

文档我就这2个

网友:
不错  研究研究

网友:
还带隐藏技能的、、、、、、、、、、、

网友:
mark啦   楼主好人啊

网友E:
请问这一部分代码怎么处理的,为什么总是error:expected an expression

网友:
这里帮我解决了太多问题,感谢阿莫论坛

网友:
上位机亮爆了,资料弄来看看先

网友:
最酷的是上位机啊,还请LZ大侠分享啊,不然就是有数据也不能搞这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给力了!   还有一个资料,gitlab上有大神上传过一个基于arduino的dmp,测试过,也可以用在stm32上
顶 ...

你有那个移植STM32的程序么,可以分享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恩 这都没问题 前面的初始化 都完成了  读写 前面的业没什么错误  基本驱动都是用了好久的    但就是 写 ...

我也是写入之后,也不能够从FIFO中读出数据,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求帮助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写入之后,也不能够从FIFO中读出数据,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求帮助 ...

我还没弄出来  主要是写入 memory 那部分数据写入不成功   驱动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怎么写不进去   写进去跟读出来的数据不一样

网友:
想移植到STM8上,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弄出来  主要是写入 memory 那部分数据写入不成功   驱动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怎么写不进去   写进去 ...

我移植到LPC2131,写进去了,读出来也对,就是读不出FIFO,╮(╯▽╰)╭

网友:
怎么移植到51上啊

网友:
到底什么是融合呀

网友:
自己就带融合算法???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G:
用iic写入DMP固件 这个部分真蛋疼。~有大侠用stm32成功了吗。 ps:这个历程写的真复杂。各种宏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弄出来  主要是写入 memory 那部分数据写入不成功   驱动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怎么写不进去   写进去 ...

我也是FIFO没有数据,求大神指点呀!

网友:
这个资料实在是太棒了,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iic写入DMP固件 这个部分真蛋疼。~有大侠用stm32成功了吗。 ps:这个历程写的真复杂。各种宏定义 ...

兄弟,我也遇到了 ,正在痛苦中..

网友:
真的很难看的懂,跟别说移植了。

网友:
楼主,你那个程序适用于stc89c52吗?

网友:
LZ能把上位机分享一下么- -

网友:
好东西当然要收藏着嘿嘿。

网友:
姿态融合,有点深奥

网友:
为什么这么好的功能不写进datasheet里面呢?

网友:
楼主好人,我来看看!!

网友:
请问这个软件用到IRQpin脚吗

网友:
好像跟github上的DMP很像的

网友:
楼主能把移植的stm32文件发布一下学习学习么?

网友:
heh 如果本来就是用的MSp430 那不很爽啊。。。。不过习惯了用IAR,这CCS软件编写的,还是压力山大,不过谢谢了,先去研究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给力了!   还有一个资料,gitlab上有大神上传过一个基于arduino的dmp,测试过,也可以用在stm32上
顶 ...

gitlab上有大神上传过一个基于arduino的dmp……  大神,求网址,我玩的是Arduino

网友:
经过dmp后的数据,我们得到了哪些值啊 是不是和四元数算法最后得出的值是一样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移植到飞思卡尔单片机上啊,XSDG128,官网地址没查到啊,给发个链接吧,看看去

网友(2013-05-12):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LZ。很难找到官方的motion app。移植了来自于Arduino中的DMP,但是有问题,而且移植起来累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一部分代码怎么处理的,为什么总是error:expected an expression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I:
引用 楼主:
文档我就这2个

请问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reg_int_cb(void (*cb)(void), unsigned char port, unsigned char pin)

网友:
先下载来看看,感谢楼主咯

网友I:
版主你们用的开发环境是MDK还是IAR,哪个版本的?我移植到IAR 中这个函数int mpu_init(struct int_param_s *int_param)会出现问题,还有就是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这个问题。
移植到MDK中
static struct gyro_state_s st = {
    &reg,//.reg = &reg,
    &hw,//.hw = &hw,
    &test//.test = &test
};
这个会出现问题,请问楼主应该怎么修改,谢谢了。

网友:
正需要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H:
gitlab上有大神上传过一个基于arduino的dmp……  大神,求网址,我玩的是Arduino ...

应该是这个吧
https://github.com/jrowberg/i2cdevlib/tree/master/Arduino/MPU605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一部分代码怎么处理的,为什么总是error:expected an expression

直接改为
    0x75,//.who_am_i       = 0x75,
    0x19,//.rate_div       = 0x19,
    0x1A,//.lpf            = 0x1A,
这个形式就可以了,gun c和标准C差别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主你们用的开发环境是MDK还是IAR,哪个版本的?我移植到IAR 中这个函数int mpu_init(struct int_param_s  ...

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已解决

亲,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可不可以发程序上来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弄出来  主要是写入 memory 那部分数据写入不成功   驱动是没问题的  不知道怎么写不进去   写进去 ...

我的也是,程序初始化到
result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就出错了。就如看,把错误信息发回来,发现是写到mem的内容和读出来的不一样。
if (mpu_write_mem(ii, this_write, (unsigned char*)&firmware[ii]))
      return -2;
if (mpu_read_mem(ii, this_write, cur))
     return -3;

这里一个写一个读,但是执行 if (memcmp(firmware+ii, cur, this_write))时就发现写入和读出不一样
写入第一个16Bytes和dmp_memory定义一致
00 10 00 00 70 00 00 00 00 24 00 00 00 02 00 03 00 00
但是读出的是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6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已经调了两天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用的i2c是内部的,以前不用DMP的时候都没有问题,用来做别的大项目也没有发现问题。我想应该不会i2c的问题。

网友J:
楼主大哥,可否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程序初始化到
result =
         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就出错了(返回-2)。进去看,把错误信息发回来,发现是写到mem的内容和读出来的不一样。
if (mpu_write_mem(ii, this_write, (unsigned char*)&firmware[ii]))
      return -2; //我改的,上面的-2是原本的
if (mpu_read_mem(ii, this_write, cur))
     return -3;//我改的

这里一个写一个读,但是执行 if (memcmp(firmware+ii, cur, this_write))时就发现写入和读出不一样
写入第一个16Bytes和dmp_memory定义一致
00 10 00 00 70 00 00 00 00 24 00 00 00 02 00 03 00 00
但是读出的是
00 10 00 00 00 00 00 00 6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已经调了两天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用的i2c是内部的,以前不用DMP的时候都没有问题,用来做别的大项目也没有发现问题。我想应该不会i2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大哥,可否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程序初始化到
result =

这个真不清楚···
我用的时候没有在这卡过
都是直接就过去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清楚···
我用的时候没有在这卡过
都是直接就过去了··

可不可以把你那个程序分享一下呢?在线等待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可不可以把你那个程序分享一下呢?在线等待

苦逼了2天,飞行器上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卡在这个传感器上好久了

网友:
顶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
你的移植好的stm32的程序不可以分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reg_int_cb(void (*cb)(void), unsigned char port, unsigned char pin) ...

我看了很多,这个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用pic32移植很方便,库函数跟msp430很相近。

网友K: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四元数,默认是long,得转换成float后除以 1073741824.0f,然后就能使用了,顺序是wxyz
为什么是除以1073741824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四元数,默认是long,得转换成float后除以 1073741824.0f,然后就能使用了,顺序是w ...

这个我也不知道
官方给的范例里就这么处理的
在源代码\simple_apps\msp430\motion-driver-client\motion-driver-client.py里面
有QUAT_SENS  = 1073741824.0这么一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这个函数是什么意思?

reg_int_cb(void (*cb)(void), unsigned char port, unsigned char pin) ...

cb应该是call back的缩写,用来初始化tap_cb,android_orient_cb这一类函数的
我直接把这个给注释掉了
因为我只需要四元数

网友:
引用 网友L:
mark~~~~

哈哈 看头像就知道飞思卡尔的哈 亲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
官方给的范例里就这么处理的
在源代码\simple_apps\msp430\motion-driver-client\motion- ...

谢谢你的回答哈

网友M:
有谁能给我解释一下DMP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
资料很好,谢谢了

网友:
以前来过,不过现在发现这个东西超级好

网友:
移植的时候能不能不使用中断,而定时去读取FIFO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大哥,可否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程序初始化到
result =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这里也是跟你一样的情况单独写入一个字节校验后是对的,但是写16个就不行了,就第一个字节对。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谁能给我解释一下DMP是什么东西吗

Digital Motion Processor

网友:
楼主的地磁加上了吗?我这加上怎么感觉还是不对,读取地磁的ID没有问题,
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 | INV_XYZ_COMPASS);
修改了这个地方

网友:
MARK   以后有用

网友:
arduino的好用,上个图show一下:

用processing做上位机,代码就在i2cdevlib-master\Arduino\MPU6050\Examples\MPU6050_DMP6\Processing\MPUTeapot,要用到一个库,被墙了,还是坛子里的兄弟帮下下来了,在下面帖子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6704771

网友:
不过他的PROCESSING里的代码,串口数据的同步对位处理不太好,之前一直对不上,小改了一下就OK了,注意看上图,在serialCount++;前加上 if(aligned>0)

网友:
楼主,你的地磁进行了融合了吗?

网友:
好玩意,赞一个。

网友:
看起来很强大的样子可是..不用不起

网友:
现在应该是6轴的,没融合磁数据

网友:
正在学习,搞出来了,免费发布!

网友:
楼主,我发现一个问题由DMP产生的四元数计算得到的pitch角在90度的时候相差比较大,测量值在85度左右,你那什么情况?

网友:
刚看到代码有这个宏 AK89xx_SECONDARY
估计是 AK8973 指南针,请问DMP必须要指南针参与运算吗?

网友:
楼主把上位机也分享一下呗!

网友N:
我用Atmega16和BASCOM,弄出了6050的DMP四元数,初始状态的读数是1.0.0.0,数据很稳定,灵敏度也不错,但就是不太明白,W值是什么意义,望楼主解答。

网友(2013-06-12):
顶起,记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大哥,可否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程序初始化到
result =

恰恰应该是I2C的问题。我用软件I2C,也搞了很久,发现地址得移位,类似这个:
I2C_SendByte(slave_addr<<1);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就是把0x68变成0xd0.
之前单字节读写不需要移位也能正常读加速度数据。一直卡在读出FIRMWARE数据对比哪里。发狠一点点调试,才发现这个问题,貌似某位老大曾经提示过这个。。。。。。

贴给你参考一下:
int msp430_i2c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reg_addr,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const *data)
{
    unsigned long start, cur;
    if (!length)
        return 0;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_addr<<1);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    //内部寄存器地址,
    int i;
    for(i=0;i<length;i++)
    I2C_SendByte(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return 0;
}

int msp430_i2c_read(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reg_addr,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long start, cur;
    if (!length)
        return 0;

    int i;
    //for(i=0;i<length;i++)
    //  data=Single_ReadI2C(reg_addr++);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_addr<<1);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_addr<<1)+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i=0;i<length;i++)
    {
        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f(i<length-1)
          I2C_SendACK(0);                //接收应答信号
    }
    I2C_SendACK(1);   //NACK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0;
}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短消息权限,我就在这说吧
移植时注意MPU6050的i2c的地址(st.hw->addr),有0x68和0x69这2种,如果是网 ...

这个是关键中的关键啊。
写入FIREWARE读出不对的,估计基本是这个原因。

网友:
attach://118386.jpg

MSP430F5438+MPU6050+PYTHON 跑起来了,谢谢LZ!

网友:
mark   MPU6050直接内置融合引擎

网友:
LZ你好,我的DMP移植成功了,但是发现3问题:
1、静置传感器,通过上位机软件显示出姿态在慢慢漂移,好长一会儿才稳定。
2、我的上位机软件延迟比较厉害,没你的那么顺畅,不像是上位机软件问题,而像是FIFO中数据变化满,我的采样率1000,FIFO rate 100。
3、yaw的值变化幅度很小。
麻烦LZ帮我解决解决,谢谢了!
另外不懂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 函数及那个校正矩阵怎么回事?

网友:
可以直接融合吗 ?、

网友:
这个必须顶~~~楼主好人

网友:
哈哈,这都被你发现了,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给力了!   还有一个资料,gitlab上有大神上传过一个基于arduino的dmp,测试过,也可以用在stm32上
顶 ...

兄弟,你测试过没有?

网友:
听说6050的Z轴有问题,是不是啊?

网友:
楼主您好  我是一名大学生 在做有关陀螺仪项目  想和您请教点东西  可以加下qq吗562790554

网友:
求指导啊

网友:
楼主 有mpu9150的代码吗

网友:
很棒的一个文件

网友:
楼主,得到的四元数稳定吗,静止不动的时候会不会有跳动。四元数如何进一步转化为角度呢?方便加个QQ交流一下吗,381700163

网友:
例程中gyro_orientation这个矩阵是做什么的?对应dmp_set_orientation函数。

网友:
楼主,真心好资料!原来一直没有找到关于这个DMP的说法。谢谢

网友:
高人在此,顶顶收藏

网友:
四元数计算的初始角度如何确定?

网友O:
我读取FIFO,有时候挺长时间才能读上来(我是在一个死循环里反复读取,成功后break),有时候会很快,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P(2013-07-13):
怎么那个PDF下载下来是.attch格式的?

网友:
我就说为啥datasheet里提到DMP,但就是找不到相关使用文档,非常感谢LZ贡献

网友:
求你那么神器上位机啊!

网友:
顶了  果然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怎么那个PDF下载下来是.attch格式的?

网友:
哪里有上位机软件呢.

网友:
学习ing楼主真给力

网友:
有空再研究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上位机,怎么使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用Atmega16和BASCOM,弄出了6050的DMP四元数,初始状态的读数是1.0.0.0,数据很稳定,灵敏度也不错,但就 ...

我用AVR读取MPU6050两周了,没结果,能交流一下吗?Q:1092503627

网友:
看看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014&pid=6811835,我把自己完整的 C 代码和 BASCOM 代码都贴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谢谢啊。知道了。

网友:
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一运行这个程序串口发送就乱码了,是打开失败的原因吗?是硬件模块决定的吗?我试过几次打开成功的,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
搞了好几天了。。请问他提供的源码文件inv_mpu.c中,开头让你自己定义的这几个函数怎么弄呀??
reg_int_cb(void (*cb)(void), unsigned char port, unsigned char pin)  //我用的MSP430F1611模拟IIC,这个函数怎么改呀?
labs(long x)  //他貌似说在TI提供的工具里,在哪哇,,,找不到额。。
fabsf(float x)  //这个就直接看不懂了,望指教。。
谢谢~

网友(2013-08-19):
上位机好给力啊,求楼主给看看哪弄的上位机。

网友:
额  膜拜  正在学习中

网友:
MARK!!楼主的帖好有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
@夏伟~  感谢楼主的资源

网友:
是不是这个啊

网友:
中文资料里有这两句

网友:
可以弱弱的问下:MPU6050直接内置融合引擎的意思是直接出来的就是角度吗?

网友:
上位机很好用的样子。。。。

网友:
顶一个,就是感觉不好弄

网友R:
为什么我的mpu6050 (在优信上面买的10几元的模块)在mpu_init()的时候老是打印roduct ID read as 0 indicates device is either incompatible or an MPU3050,然道不是全部的mpu6050都支持dmp?

网友:
我也在弄这个

网友:
还有这种隐藏大招啊

网友:
已经可以了,原来是I2c驱动的原因,我在重新写了下I2C之后就可以了。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bias has not been modified ......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先顶一下。

网友:
现在正努力通过6050求出姿态角,roll pitch yew,四元数,。。。好吧!我承认我连这些概念都没搞懂。。

网友:
请问楼主 这个得到的数据是角度吗?还是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为什么我的mpu6050 (在优信上面买的10几元的模块)在mpu_init()的时候老是打印roduct ID read as 0 indica ...

跟踪代码能看到的,我确定有个叫DMP_test的代码可以用的,只是自己要把些地方处理下,我一行行拷贝,每行都看过,把所有相关代码拷到一个文件中,大约快3000行,不要的一概抛弃(比如我没磁传感器)我就把他条件编译代码全删掉。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楼主,我在程序中没有找到
  twi_write(a, b, d, c)
twi_read(a, b, d, c)这两个函数的原型,你找到了吗

网友:
这次比赛用的是MPU9150,本来是要用飞控板的,但是现在有点绝望了,必须学习一下瑞萨的板子,MSP430,飞思卡尔都被禁止了,可怜的四轴飞行器什么时候升空啊??

网友:
谢谢啦,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3-09-18):
楼主,请问如何在InvenSense上下载资料呢,我注册了说我没权限下载

网友:
真准备做6050,先顶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 请问用DMP的话 和普通读取后姿态解算 融合后 有什么不同么 ?

网友:
学习了,正需要。

网友:
求助各位大神,DMP的输出速率最大可以达到多少呢,官方库给出的 DMP 输出速度只有200Hz,不知道能不能改呢,还是固定的?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移植好的I2C程序共享给我。我最近被I2C搞死了。。

网友(2013-10-23):
研究研究先

网友:
mark。以后要用楼主好人

网友:
不错,明天试一试

网友:
顶一下  下回家看看  嘿嘿

网友:
今天刚试过,的确好用

网友:
之前看了一个其他的教程,乱死了,而且有的地方需要注意还没有提到,楼主的这个很好呀,十分感谢,

网友:
请教楼主,程序里面很多都是成功返回0,失败返回-1,这个又影响吗,和我们的成功1.失败-1能兼容吗?感觉好奇怪,

网友:
正在研究这个,谢了,我是奇怪怎么一直找不到打开dmp的说明。。。这公司真蛋疼

网友:
求教 库中有一句
    /* Check product revision. */
    if (i2c_read(st.hw->addr, st.reg->accel_offs, 6, data))

而st.reg->accel_offs 是指向 0x06的 但是我查到手册里并没有这个寄存器地址,不知道哪里有这个寄存器的信息?
我看到寄存器手册里 查看产品信息的who am i 寄存器是0x75寄存器才对啊。不知道我哪里理解错了?

谁能告诉我一下么?thx

网友:
引用 网友S:
求教 库中有一句而st.reg->accel_offs 是指向 0x06的 但是我查到手册里并没有这个寄存器地址,不知道哪里有 ...

自己回答自己吧。。应该是有的 但是寄存器没写出来而已。。。配置成功了。。。我是stm32f3的。。。

网友(2013-11-27):
楼主这个3D显示的是用VC做的吗?有没有的下载的?没有下载的话!能不能说一下做的思路?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读取FIFO,有时候挺长时间才能读上来(我是在一个死循环里反复读取,成功后break),有时候会很快,可能是 ...

同问,我在里面加个break 解决了,

不知道,正常是要什么样的中断信号?我试过把mpu6050 上的int 中断pin 接到 gnd vcc 都不行?

网友:
太帅气了,谢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救命了啊

网友:
收藏研究去,感谢路竹

网友:
楼主,你好,这几天在弄四轴,移植了INV的DMP。初始化成功后,在while()里面一直读,并通过串口发送pitch,roll,yaw姿态数据。有几点疑问。
1,输出的yaw值一直增长,到一定数据后就稳定下来。(试了几次,每次稳定的值都不一样),我想问的是:因为我只用了MPU6050没有加电子罗盘,而DMP最终融合的数据是加了电子罗盘的数据,所以yaw偏航值一直积分增长?
2,这是while里的代码,发现串口输出的pitch,roll和我板子上MPU6050坐标的pitch,roll相反。

下面这个图是我的板子图,红色箭头是MPU6050的y方向。

网友:
楼主  怎么注册的啊???

网友(2013-12-27):
这个 软件去哪里找啊 ---------

网友:
完全不知道怎么弄。。。痛苦啊。。。

网友:
我用dmp读出四元数得出角度,角度不准确啊,特别是偏航角有14~23度的误差,另外两个也有2~3度的误差~~~~~~~~~~~~~~~~

网友:
      感谢兄弟,先顶了,学习学习

网友:
把dmp的帖子几乎全看了一遍,差不多弄明白咋回事了

网友:
发现新国内一样的惊喜呀。多谢分享了。

网友(2014-03-03):
楼主你的上位机软件是什么名字啊, 可否分享一下!!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苦逼了2天,飞行器上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卡在这个传感器上好久了

请问一下你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能否发给源文件给我?

网友:
呵呵,这个上位机软件,能否共享下哦 ?

网友:
正在纠结这个,楼主的资料太棒了

网友:
MPU6050还留有后门?这么好的资料必须得顶起来。

网友(2014-04-06):
原来还有这样弄的,学习了!谢谢LZ!

网友(2014-05-11):
引用 楼主:
没短消息权限,我就在这说吧
移植时注意MPU6050的i2c的地址(st.hw->addr),有0x68和0x69这2种,如果是网 ...

今天我也搞了一两个小时这个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0466-1-1.html

网友:
谢谢楼主共享,我也买了一个6050模块,想使用飞思卡尔16位驱动它。跟楼主学习一下!

网友:
能否把工程发给我?

网友:
有空得研究一下。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谢谢啦

网友:
刚看到,学习了

网友:
以后要用6050了,收藏了先。

网友:
虽然是很早之前的帖子了,但学习了,还是要支持一下

网友(2014-06-11):
按照楼主的知道方法,终于读出了四元数和欧拉角,在此谢谢楼主了。

网友:
楼主动作很犀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
官方给的范例里就这么处理的
在源代码\simple_apps\msp430\motion-driver-client\motion- ...

除以2的30次方,貌似跟fft有关

网友:
以前都没发现啊,,好东西。

网友:
请问下mpu6050有什么优缺点,可以在振动的情况下使用吗?

网友T:
好东西,之前看卡尔曼滤波,互补滤波,有了这隐藏的神技,so easy!

网友(2014-07-19):
楼主我找了好久 谢谢了

网友:
楼主,软件的上位机能提供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cb应该是call back的缩写,用来初始化tap_cb,android_orient_cb这一类函数的
我直接把这个给注释掉了
因 ...

神马上位机软件?能上传下不?

网友:
这个还要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的上位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网友(2014-08-23):
Mark 相当给力啊

网友:
这个上位机测试软件是LZ自己写的?能分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短消息权限,我就在这说吧
移植时注意MPU6050的i2c的地址(st.hw->addr),有0x68和0x69这2种,如果是网 ...

这个地址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出现四个地址?我在手册上看到好像是DO,但DMP里面读的是68,求解?

网友:
谢谢楼主的贡献 mark一下

网友:
留个标记  回来再看

网友:
天啦,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
奇葩的MPU6050····

网友:
请问楼主 增强型51 单片机 能移植DMP吗?

网友:
想问一下,那个上位机软件在哪里搞到的?
有没有哪位大神给个链接?

网友:
到现在我的 姿态结算还米有成功

网友(2014-09-28):
是移植那几个文件呢?

网友U:
MPU6050 内置融合引擎 是移植那几个文件呢?初次用这个?这个内置的DMP 是滤波处理好了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共享一下移植到stm32的代码呢?这个看的头疼,我用IAR或MDK编译器的

网友:
亲  能发一个32的吗?  msp430我没学过。。。。谢谢、

网友:
好东西  但是只能看太难受了。。。

网友:
看来能省去不少力气

网友V:
引用 网友H:
gitlab上有大神上传过一个基于arduino的dmp……  大神,求网址,我玩的是Arduino ...

我玩儿的也是arduino  你的问题解决没,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玩儿的也是arduino  你的问题解决没,能不能分享一下。

没有,当时我给那个库的作者发了email,还和一个论坛的讨论了好久,确实是那个库有点问题,最后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学校作比赛的时候转战STM32平台了,用匿名的源码里面的库,没出错。

网友:
做的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T:
好东西,之前看卡尔曼滤波,互补滤波,有了这隐藏的神技,so easy!

你好,请问用了内置的dmp之后就不用再进行滤波了吗?貌似还是需要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U:
MPU6050 内置融合引擎 是移植那几个文件呢?初次用这个?这个内置的DMP 是滤波处理好了吗? ...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已经滤波好了的,还是只是获取角度值的一种内置方法而已

网友:
能不能给一下   上位机看看啊  楼主

网友:
上位机好迷人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正在学习中。。。

网友(2014-11-05):
找到了想要的东西,谢谢!

网友:
不懂哎、。用arduino发送到上位机怎么弄呢

网友:
哇,真心好东西,这个必须顶~O(∩_∩)O哈哈~

网友:
之后试试

网友(2015-03-20):
最近在研究这个,mark

网友(2015-07-07):
太好了,终于学会了、

网友:
整了个9150的计步的算法,再结合9150的磁力计就可以导航;
主mcu用msp430的话用软件模拟i2c跑的很好,走30步差3步以内;
为了节约电量把430去掉,直接用cc2541控制,这时候软件模拟明显
采集数据不够快,于是想到了硬件i2c,问题来了硬件i2c读取磁力计读不出来,
可是软件是可以的呀;
一路追踪问题,发现有个地方不对,
static int setup_compass(void);
这个函数中
/* Find compass. Possible addresses range from 0x0C to 0x0F. */
    for (akm_addr = 0x0C; akm_addr <= 0x0F; akm_addr++) {
        int result;
        result = i2c_read(akm_addr, AKM_REG_WHOAMI, 1, data);
        if (!result && (data[0] == AKM_WHOAMI))
            break;
    }

    if (akm_addr > 0x0F) {
        /* TODO: Handle this case in all compass-related functions. */
        log_e("Compass not found.\n");
        return -1;
    }

    st.chip_cfg.compass_addr = akm_addr;
这个部分的akm_addr跟软件i2c运行后不一样,请教大家这个属于什么问题呢!

网友:
没看懂是什么

网友(2015-10-27):
真的是好资料,值得研究

网友(2015-12-28):
楼主的上位机,怎么弄的呀

网友:
很好不过DMP好像有个缺点,就是运算速度不是太高

网友:
楼主太给力了!

网友:
看楼主玩模块的样子 ,我好想笑

网友(2016-08-24):
尝试移植到8位机里没法使用类型long long(64位),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7-04-20):
正在研究这个,这个 invensense 把资料搞得这么保密。。。

网友(2019-07-13):
谢谢,搞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