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USB下载驱动

楼主(2013-04-10):
Xilinx  USB下载驱动为什么装不上啊?老是未识别设备。我的系统,win7  32位,ISE 14.5版本 开发板 安富利的一款s6板子。谢了啊

网友A:
把原来的卸载掉,重装吧

网友B:
仿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卸载掉,重装吧

重新装了还是未识别,在网上下载也找了点方法都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器坏了

。。。新的应该不能把。。。

楼主:
人家说要去安富利网站上下载,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请问谁有这个驱动?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不过不是这个板子
最好找官方的下载,第一遍不行,然后再关机开机,更新驱动程序,再次选择文件夹,文件夹目录更详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遇到过,不过不是这个板子
最好找官方的下载,第一遍不行,然后再关机开机,更新驱动程序,再次选择 ...

已经找技术支持成功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找技术支持成功解决

嘿嘿,恭喜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嘿,恭喜恭喜

谢谢大家